[硬件] 拔掉了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不拔,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11-19):
我台式机里安装有3个机械硬盘和一个固体硬盘,都是STA的,现在想平常只需要1个固体硬盘安装系统,1个机械硬盘放数据,另外2个机械硬盘当作移动仓库盘,不需要一直通电,影响硬盘寿命和费电。
但是真当移动盘还要买硬盘盒,使用时拔出拔进也麻烦,我是小白,问下拔掉了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不拔,需要使用时插上电源线(当然在关机后),这样可以吗?对机械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有无影响?对电脑其他部件有影响吗?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的 ,数据线只是传输数据用,没电,硬盘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B:
首先纠正下楼主的误解,硬盘通电着并不会影响读写寿命,那个是磁头动作决定的,没有读写就不会影响寿命,通电最多就是影响电机寿命,这个基本可以忽略的。另外一般的电脑或者NAS都有磁盘休眠功能,硬盘一段时间没读写会自动休眠的也不存在影响寿命的问题。反而是你在硬盘通电的时候拔电源线更影响硬盘寿命甚至会造成磁头损坏。所以,插着就好了,如果磁盘不会休眠的话就设置一下,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关机插拔没有任何影响  开机不要插拔就行  不用拔电源也能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纠正下楼主的误解,硬盘通电着并不会影响读写寿命,那个是磁头动作决定的,没有读写就不会影响寿命,通 ...

-谢谢你,受教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去设置,不过我不会开着机去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的 ,数据线只是传输数据用,没电,硬盘是不会工作的。

好的,谢了,这样我有底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插拔没有任何影响  开机不要插拔就行  不用拔电源也能省电啊

你说的是可以设置成多时不用就休眠对吧

网友D:
拔掉硬盘的电源线,不拔数据线,完全可行!
对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对电脑其他部件无影响,就是要占一个硬盘口!
本人这样用都十几年了,用开关。XP/WIN7/WIN8/WIN10四个系统,一个硬盘一个系统。

当然了,系统切换要在断电后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掉硬盘的电源线,不拔数据线,完全可行!
对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对电脑其他部件无影响,就是要占一个硬 ...

哈哈,你弄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首先纠正下楼主的误解,硬盘通电着并不会影响读写寿命,那个是磁头动作决定的,没有读写就不会影响寿命,通 ...

你也只是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硬盘休眠再唤醒的时候磁头对盘体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避免不了,而经常休眠、再唤醒的话这个硬盘会坏的更快,代表就是西部数据的蓝盘绿盘之类的平民硬盘,服务器硬盘因为一直在运转反倒没什么大事,所以现在的硬盘基本都会默认关掉休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受教了,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去设置,不过我不会开着机去拔插 ...

这种东西还是推荐你好好恶补一下主板南桥和硬盘的sata的工作原理吧,还有就是你的方法可以,但是你这样做时间久了会造成硬盘出现C7错误,可能有人说C7错误没关系,我不做反驳,我只能说不是特别推荐,硬盘不用的时候还是把线都拔掉的好,另外就是如果是系统盘,那么断电后插拔,如果是从盘仓库盘,某些特定环境是可以热插拔的,但是热插拔的时候是先插电源后接数据线的,至于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参考USB口的工作模式,不多说了,反正坛子里高手太多了,虽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还是很多高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也只是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硬盘休眠再唤醒的时候磁头对盘体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这是避免不了,而经常休 ...

我自己就卖西数蓝绿盘的,我自己的电脑上用的都是蓝绿盘,硬盘休眠再唤醒就相当于重启一样,只要不是频繁唤醒是不会影响磁头寿命的,你插拔一次数据线硬盘也要初始化一次相当于重启,我自己的NAS挂了4块盘,都是设置好休眠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块有坏道警报的,持续运行起码有2年左右了,电脑都是不关机的。你说现在的硬盘默认关休眠这个我是不清楚,我记得硬盘休眠是电脑系统决定的,不是硬盘本身决定的。另外说服务器硬盘,这货是养尊处优的啊,恒温恒湿环境,供电散热都稳定,哪是家用环境能比的?再说服务器硬盘本来就比普通硬盘质量更好这个和一直运行不运行完全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就卖西数蓝绿盘的,我自己的电脑上用的都是蓝绿盘,硬盘休眠再唤醒就相当于重启一样,只要不是频繁 ...

卖硬盘就懂硬盘了?那你让那些做维修硬盘、做数据恢复的怎么想?服务器硬盘养尊处优?服务器确实恒温恒湿,但是服务器硬盘的瞬间大数据能忽略?算了,懒得说了,饿了,吃面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拔掉硬盘的电源线,不拔数据线,完全可行!
对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对电脑其他部件无影响,就是要占一个硬 ...

想给楼主的建议就是像你这样弄个开关控制,这样方便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给楼主的建议就是像你这样弄个开关控制,这样方便又好看

谢!是用开关控制的,硬盘开关露出来了,DVD开关没有露出来。
硬盘开关拔至1用WIN7,开关拔至2用WIN XP,中间位置两个硬盘都断电。DVD用的时候才通电。

++++++++++++++++++++++++++
2019-11-20补充:
硬盘不通电时候,不拔数据线对硬盘应该没有损坏。
看!这是单位的联想带物理隔离卡双硬盘双网电脑,(2008年的,至现在内、外网硬盘正常)
只切硬盘电源线,不切换数据线。数据线一直连在硬盘上,没有数据线进隔离卡。

最下边是双网隔离卡的3个4线电源头,分别是1个电源进线,2个电源出线到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卖硬盘就懂硬盘了?那你让那些做维修硬盘、做数据恢复的怎么想?服务器硬盘养尊处优?服务器确实恒温恒湿 ...

那请问你是什么行业的?接触过多少硬盘?用过多少硬盘?你的数据哪里来的?服务器硬盘和普通台式机硬盘一样吗?啥都不说你就说句你懂什么?那我倒想问问你懂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你是什么行业的?接触过多少硬盘?用过多少硬盘?你的数据哪里来的?服务器硬盘和普通台式机硬盘一 ...

跟喷子犯得着生气么,看他签名就大概知道是个什么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硬盘就懂硬盘了?那你让那些做维修硬盘、做数据恢复的怎么想?服务器硬盘养尊处优?服务器确实恒温恒湿 ...

我看到也感到可笑,卖硬盘就懂硬盘,卖车就懂修车。 匪夷所思。 硬盘有个指标,就是MTBF, 英语全名就是
mean time before failure, 中文就是平均损坏前使用时间。 不通电就不会计算使用时间,这很清楚。如果通了电,不接数据线,硬盘也会记录通电时间的。所以不通电,硬盘就不太会损耗。 有些硬盘是企业级,写着7x24, 就是可以不间断的开机。 价钱相对较贵,普通的硬盘,如果7x24开着,就会容易死亡。某些人这样做,硬盘没死亡,不代表其他人都会没事。电子零件都有寿命的, 而硬盘的电机亦有寿命。 何况在今天人人都提倡环保,没需要而把硬盘接上电,就会浪费能源。 救救地球吧, 每人尽一分力,环境破坏就没那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你是什么行业的?接触过多少硬盘?用过多少硬盘?你的数据哪里来的?服务器硬盘和普通台式机硬盘一 ...

我是做什么的?我只想说就算我只按最开始的工作算我也比你玩的硬盘多(看准是玩不是卖!),忘了说了,我最开始的工作是承建网吧的技术员
看我这脑袋,忘了写什么时候做的技术员了,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零几年(好像是05年前后吧)的时候开始做技术员的,两年学徒之后正式独立干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硬盘的电源线,不拔数据线,完全可行!
对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对电脑其他部件无影响,就是要占一个硬 ...

卧槽,这破机箱……没记错这机箱快有20年的历史了吧,我还有一个在一边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