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极路由2不开机了之维修

楼主(2019-11-19):
上月这个时候路由器突然不开机了,见拆机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40&extra=

后面查资料,找图纸,觉得无望了,差点扔了,突然昨天捡起来,想直接加个5v试试,竟然好了,就是太热,觉得长期以往怕是不行,还是要正经点,找了一块废板,把LDO剪下,调整电阻后达到3.4v,打补丁上去ok,先烧个几天试试。
搞得一团遭了,顺便刷了三防漆防蟑螂屎

网友:
dcdc功率小!

楼主:
它原先就是DC-DC

网友A:
我说是你后装的这个,原装的至少10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你后装的这个,原装的至少10瓦吧!

新装的也差不多吧,4G模块的供电电源,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装的也差不多吧,4G模块的供电电源,够了

4g模块好像也没有多大功率吧!

网友:
传说不接天线开机会烧功放?

网友:
电压改到3.3应该就稳了

网友:
极路由器和功率本来不高的,有的极3实测功率才3W左右。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修好能用就好。

网友:
不接天线开机烧功放的。。。血的教训

网友:
两元包邮的MP2307dn或者mp1584en都不错呀功率都够大

网友:
极路由2电源芯片烧掉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mlcc电容直接击穿短路,如果遇见不开机的,先用脸贴下板子有很热的地方就是短路的那个mlcc电容,个头稍微大点的,靠近5.8g芯片那几个最容易坏,我修好了俩,都是这个故障,还有就是电源芯片损坏的也有俩。还有几个雷劈的直接扔了

网友B(2022-04-27):
我用了快充头,烧了供电芯片。懒得买芯片,也是短接5V过去,用着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快充头,烧了供电芯片。懒得买芯片,也是短接5V过去,用着没什么问题。 ...

血的教训,我也是用快充头搞坏了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快充头,烧了供电芯片。懒得买芯片,也是短接5V过去,用着没什么问题。 ...

怎么接线

网友:
修的真是有点乱,补焊的也多,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