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现在换用6类rj45网线跳线代替,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11-19):
有台9年多老电脑,以前是用超5类rj45网线跳线,两端超5类水晶头分别连接moden端和台式电脑端,
现在换用6类rj45网线跳线代替,两端6类水晶头分别连接moden端和台式电脑端,这样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9-11-26 01:43):
https://www.acwifi.net/6190.html

网友:
有点儿浪费

网友:
目前的条件使用上和以前没区别,没什么不可以

楼主:
千兆宽带就要用6类线

网友:
5类线肯定能用6类线替换~

网友:
小区里修高速公路,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但是速度不会提升

楼主:
以前是五类线或超五线也没问题,总之我现在用6类线rj45网线跳线能插入9年前的台式电脑端口就行,这条6类rj45跳线要15米长。这台电脑也是过渡一下,明年中就换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