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流倒灌除了使用二极管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谢谢

楼主(2019-11-19):
如题
二极管,看了普通的二极管,压降低一点的也有0.2-0.3v.
理想二极管虽然确实不错,但那售价有点......
那么一般情况都有什么比较成本低廉又能可靠地防止倒灌的方法呢?
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下,如果哪位大佬有压降很低又很廉价的二极管推荐也行.

网友A:
二极管能保持在0.25v以内就是极品了。要没压降只能是理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能保持在0.25v以内就是极品了。要没压降只能是理想二极管。

理想二极管有价格便宜点的吗?
最好三块一个或更低.........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二极管有价格便宜点的吗?
最好三块一个或更低.........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性 ...

理想二极管只存在于理论中

网友A:
要干啥用。如果压差大可以从高压测想办法来做低压mos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dayou1024/article/details/80537388

没那么简单。理想中你的电路是没问题的。。实际情况是两个管子在电池断开后还会持续开启。让三极管B仍旧有电流通过。结果是不能防反灌。。。
凌特几十块钱的切换IC你以为真的是吃饱了撑的做出来卖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干啥用。如果压差大可以从高压测想办法来做低压mos关断

usb hub用的.山寨的hub,dc电源输入和usb供电是并联的.
我感觉不太放心.
压降太大,害怕对硬盘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dayou1024/article/details/80537388

一个mos和两个mos的使用起来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mos和两个mos的使用起来有区别吗?.......

俺也不懂这些,网上百度来的供你参考

网友:
理想二极管淘宝有卖 用mosfet做的

网友A:
这是我做得“低成本“双路电源切换。效果嘛肯定比不上专业切换IC拉。能看懂就用吧,

DIY带电源切换功能的2.0USB-HUB,TYPE-C输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做得“低成本“双路电源切换。效果嘛肯定比不上专业切换IC拉。能看懂就用吧,

DIY带电源切换功能的2 ...

我看的都是这种的......
打算.电源输入接在vusb上,usb的电源接在vbat上........

网友:
可以用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hub用的.山寨的hub,dc电源输入和usb供电是并联的.
我感觉不太放心.
压降太大,害怕对硬盘有影响. ...

安安心心串个二极管用。
硬盘,U盘设备都不是5V直接供芯片用,里面还有稳压电路,3.3、1.8、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