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AF汽车功放求助

楼主(2019-11-19):
      接修一台BAF的汽车功放,故障是只有后置RR声道有声,其余的RL,FL, FR声道无声,从后级功放向前推进检查,确定故障出在解码板上。
      该机是一台DSP数字处理的功放,由于没有图纸,大概跟了一些信号流程:前级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过运放后输入到模/数转换芯片PCM1802,转换为数字信号后输入到DSP芯片TMS320D703E002BRFP进行处理,再输出到数/模转换芯片PCM1789转换为模拟音频信号经过NE5532运放放大后送到末级功放以推动喇叭发声。
      检查解码板的各路供电,无发现问题,解码芯片的24.576MHZ时钟正常,板上还有一块STM32F103C8T6的单片机,也不知道是控制那部分的,8MHZ时钟正常,复位也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模/数转换,数/模转换所需的时钟信号,LRCK (48KHZ),BCK(3.072MHZ),MCLK(12.288MHZ)都正常,观察A/D转换PCM1802DOUT脚不管有没有前级信号输入都有不规则的方波数据波形,DSP的数字音频输出端也是如此,怀疑是PCM1802问题,代换无效,把DSPD/A芯片PCM1789的第三脚的33欧电阻断开,用镊子碰触PCM1789的第三脚,RRRL的喇叭都有噪音响起来(我只接了RRRL的喇叭),初步判断D/A芯片正常,于是把目光投向DSP,由于找不到该芯片的资料,只能顺着A/DD/A芯片的输出输入脚来跟线路,无果。查了下有2路供电分别是3.3伏和1.26伏,怀疑DSP坏,网购一块新的芯片代换故障依旧,DSP外接有一块FLASH芯片39VF040,取下用编程器可以读取数据,不装FLASH,开机无声音,DSP另外还外接一块SDRAM,代换一块无效,最后把D/A芯片PCM1789也换了,还是不行,至此维修陷入困境!
       现在怀疑是否39VF040FLASH数据的问题,但是在网上也找不到。如有师傅修过此类汽车功放的,麻烦提供一点线索和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废这大精力,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除非运气好,否则没有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这大精力,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但是有研究价值

网友:
能达到这水平,DSP也换,估计很少人帮到你了。
我早放弃了

网友(2024-10-14):
修好了吗,这个DS芯片数据是在外部FLASH里的。看看单片机STM32是怎么走线的,声音是单片机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