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焊接电动车铅酸电池用多大功率的烙铁好使?

楼主(2019-11-19):
买了一组天能电池回来串联,发现五金店的烙铁焊不动。
某宝上的山寨的936行不?
多大功率的最容易上手?
听说铅酸极耳最好别焊接超过3秒?

补充内容 (2019-11-29 11:39):
解决了
随便买个国产的936焊台就行了。
温度调到最高,焊锡用1.5到2.0粗的都可以。
2-3秒就能焊接好()

网友:
你要焊电瓶极耳吗?极耳搞坏了?找个废的1号或2号普通电池拆开取碳棒、用粗电线把碳棒一端接电瓶好的极耳、然后用碳棒点你要焊的那个极耳、、、跟点焊一样、、、

网友:
30瓦的就不要考虑了,看车行里面小伙子拿个30瓦外热在那里吭哧吭哧的焊铜线的鼻子,真费劲。

网友:
60W就挺好用的。如果是尖头的,把尖头去一点更好使。

网友A:
电动车的铅酸电瓶不是直接拧螺丝的么。

网友:
随便十几块买一个60W以上的外热式就行,但是锡丝一定要足量,别抠抠索索的整几厘米就想焊一个焊点,我朋友一般都是用150W的弯头木柄+锡条焊接,几秒钟一个焊点,省时省力

对了,,焊接完记得清洗一下焊点,免得助焊剂腐蚀,洗完再打点防水胶最好

网友:
烙铁不重要,大于60w(60w都不好用),好的焊锡,白猴正品是稍微、稍微、稍微好用点的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的铅酸电瓶不是直接拧螺丝的么。

有这样的这种,往往电动车上这种用插接都不牢固,所以焊上

网友:
用过黄花907焊这种电极没问题,T12就更不在话下了,想便宜的随便用用就买把十几块的南京银星或浙江实益50瓦内热也能焊(要大马蹄头),黄花据说假货多不推荐

网友:
936  50-60W没问题  外热得60W  冬天会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这种,往往电动车上这种用插接都不牢固,所以焊上

有专用插件的。

网友:
30w没问题,关键是锡要好

网友:
100W的烙铁

网友:
60w马蹄头就行,千万别买尖头。焊锡丝质量要好,差的不吃锡。

网友:
用的多的话,建议你用150W的电烙铁绝对没错,过来人的建议

网友:
我看到过  直接t12头子  俩鳄鱼夹夹电池上 焊

网友:
这个适合你,百分百焊接成功

网友:
直接火攻最有效,线固定好,上一点助煶剂,焊锡放上去,用防风打火机烧,普通打火机不行,有黑烟。

网友:
铜线裹好,锡丝一起裹上,喷气打火机伺候........

网友:
t12首选呀.我用刀嘴开50%加热焊接这类一点压力都没有,确实焊锡丝要加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