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做个小夜灯

楼主(2019-11-19):
家里的洗衣液用完了,桶也没用了,突发奇想:做个小夜灯。
将透明盖顶端挖孔,安装开关。
洗衣液出口部分,将中间挖掉,在侧边安装电源插头。覆铜板的作用一是固定插头(胶粘),二是焊接导线方便。

找来一块废旧电路板,作为底板,盖在洗衣液桶的出口部分的阔口侧。

手头有一山寨手机充(不敢用于手机),拆开,去掉USB口。
放到洗衣液桶的出口部分,电路板的长度卡在螺纹里正好。
选用两只草帽灯并联,串一只100Ω电阻(手机充的输出5.5V)电流大约在25ma左右,这样亮度不会太高,电流小也会使LED安全点,寿命长点。
全部安装完毕的效果图:

最后点亮的效果。

网友:
注意安全呀这位朋友

网友:
不错的尝试!废物利用,值得推荐!

网友:
小功率LED建议使用阻容降压,效率很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4505

网友:
用阻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