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网访问黑群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问题如图,这是我没设置好的问题,还是不容易实现?毕竟这也是在一个网段啊。
对了,我还测试了两台拨号的电脑,能直接互访共享的文件,,,难道真的是端口转发没弄好?

网友A:
A1电脑试试telnet 路由B的ip+5000?

网友B:
如果在一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用一个路由器,双WAN口路由器试试

网友C:
俩路由都pppoe了还能互通?建议直接上fc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路由都pppoe了还能互通?建议直接上fcn吧

不用路由能通....共享出来的文件,在网上邻居输ip就能直接连上,但是用路由后不知道怎么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电脑试试telnet 路由B的ip+5000?

能连上,但是我应该怎么访问黑群里的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一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用一个路由器,双WAN口路由器试试

因为我们这是教育专线,我的想法是,我在任意一个办公室都能访问。win系统可以被访问,但是路由下的机器不知道怎么操作,实在解决不了,就准备把小蜗牛换成win系统,直接拨号共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这是教育专线,我的想法是,我在任意一个办公室都能访问。win系统可以被访问,但是路由下的机器 ...

好像群晖也可以直接拨号的吧 我记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群晖也可以直接拨号的吧 我记得是

真的吗?那我试试

网友:
群晖里面可以拨号的,或者是防火墙没有设置好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连上,但是我应该怎么访问黑群里的文件啊?

你路由B转发黑群辉的文件共享端口,然后A1电脑试试路由B的IP+那个端口能不能访问

网友:
写路由就是了
内网做三层互通,出口做策略路由指定出口出去

网友E:
樱花免费RFP内网穿透

网友F:
一般这样都不通的 原先我试过联通的 同一个网段 pppoe拨号不能互通因为 运营商的路由认为 IP是同一网段直接就丢了数据包 不转发了。很简单一个例子 你的路由发现192.168.3.5 要访问192.168.3.6 路由是不转发 交换机转发就能访问的!这是路由器的路由策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路由B转发黑群辉的文件共享端口,然后A1电脑试试路由B的IP+那个端口能不能访问 ...

怎么访问啊?也是直接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吗?还是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樱花免费RFP内网穿透

暂时不需要穿透到公网去,就在单位能互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样都不通的 原先我试过联通的 同一个网段 pppoe拨号不能互通因为 运营商的路由认为 IP是同一网段直接 ...

能通,现在已经有几台直接拨号的电脑能相互访问了,但是有些不能,怀疑还是电脑哪里没设置好...还有,你说的路由不转发,那局域网是怎么互访的?我这只是把局域网的范围扩大了而已

网友G:
群晖不是有ddns嘛,里面有DNSpod.cn。你去dnspod买个便宜的域名,动态解析上去。然后光猫映射到路由,路由映射到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群晖不是有ddns嘛,里面有DNSpod.cn。你去dnspod买个便宜的域名,动态解析上去。然后光猫映射到路由,路由 ...

我现在不需要到公网,还有,我们这是内网,只ddns不行,还得内网穿透,麻烦

网友:
B路由设置DMZ到b1黑群或者设置端口转发到黑裙(TCP、UDP  135 139 445 5000 20 21等)  B路由下通过192.168.*.*访问B1黑裙,其他电脑通过B路由外网(10.*.*.*)访问黑裙,普通家用路由启用了PPPoE后一般都是NAT模式   根本不是路由模式  再怎么写路由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