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日立液晶投影机拆解清理光路(Hitachi HCP-A83)

楼主(2019-11-19):
先看下参数

主机马马虎虎

型号:日立 HCP A83

先拍照,省的一会装不上了

拍个远景

镜头部分

清理之后的镜头

怎么样看着还可以吧

试机看效果!

网友:
可以愉快的看爱情动作片了

网友:
清理后效果明显吗????

有个NEC短焦距的,不知道哪问题。上边清晰了下边就糊了,下边清晰上面就糊了,不知道是镜头歪了还是透镜高温变形了,鱼眼镜头听说都是树脂的……………………

网友A:
液晶排线为啥要用线绑上这是怕液晶屏和人参娃娃一样跑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排线为啥要用线绑上这是怕液晶屏和人参娃娃一样跑了吗

动下脑再问,没看到排线一头在线路板下面,三个排线三个孔,用线拉着方便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晶排线为啥要用线绑上这是怕液晶屏和人参娃娃一样跑了吗

安装时软排线好通过电路板小缺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动下脑再问,没看到排线一头在线路板下面,三个排线三个孔,用线拉着方便安装。 ...

拜托你动下脑再回复我天天修投影16年了,我们维修站装投影液晶排线有专用工具,一个塑料卡子,只是感觉楼主发的图很有意思,开个玩笑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时软排线好通过电路板小缺口,

我一发维修部的图估计坛子里几个同行就知道我是谁了

网友:
线绑排线方法好评,一些狭窄不好搞的位置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A83 上部分模糊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我有个投影机群,你要不要进,都是折腾二手的3lcd,单dlp,3dlp的。不乏维修高手。号   347719913 qq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你动下脑再回复我天天修投影16年了,我们维修站装投影液晶排线有专用工具,一个塑料卡子,只 ...

老师傅抽空看看我的求助帖,帮忙诊断一下我的投影机什么原因?谢谢了!

楼主(2020-01-02):
引用 网友A:
液晶排线为啥要用线绑上这是怕液晶屏和人参娃娃一样跑了吗

排线不好从板子里出来.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托你动下脑再回复我天天修投影16年了,我们维修站装投影液晶排线有专用工具,一个塑料卡子,只 ...

不想碰到高手了

网友(2020-07-24):
这种机子外壳怎么拆,卸掉底部螺丝,反光镜下面好像也有螺丝,要开机等反光镜竖起来再拆里面螺丝吗

网友(2020-10-27):
拆掉底壳螺丝就可以开上盖,然后取掉主板就可以拆光学模组,反光镜可以不拆。
~话说我的A92也是上半部模糊,发现尽头内上部有灰尘不好檫,这个应该是设计问题,内部那个鱼眼镜片
容易进灰。

网友(2021-10-17):
那个放光镜盖子开机启动不了是什么回事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有个日立A220的投影仪,机器竖起来开机正常,平放着开机灯泡不亮,开机一会就LAMP亮红灯了,灯泡已经换过了,只有竖起来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