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简单的方法来验证威克士也有电池协议

楼主(2019-11-19):
之前买了大有的工具,有2快4.0电池,双十一的时候买了威克士630无刷洗车机,考虑到有电池了就只买了单电套装,和一个大有转威克士的接头,今天试了下,结果杯具了,大有电池装上后,按动开关只转一下就自动停机了,装上威克士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我用导线接威克士电池到洗车机上也是一样转一下就停机了,这样看来应该是有电池协议了吧,除了买威克士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大有电池。
另外大有电池通过转接头到曲线锯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最后拿掉电池后,机器接口还有3.5v的电。

网友:
之前看坛友们有在讨论破解之法,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

网友A:
晕。。。。为啥这东西都搞协议,,,我觉得所有东西这样发展下去,迟早会变成笔记本电池一样。

网友:
看上去跟专业相机电池,和打印机墨盒等有一拼,都是为了防止用兼容配件。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电池包里面有mos控制,加个小开关强制mos输出就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为啥这东西都搞协议,,,我觉得所有东西这样发展下去,迟早会变成笔记本电池一样。 ...

卖电池配件赚钱,和打印机一个原理,买一个原装墨盒或者硒鼓要多少钱

网友:
商家就靠卖配件赚钱了

网友:
威克士没协议吧 就是温度检测没接才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电池包里面有mos控制,加个小开关强制mos输出就行哦

应该是机器里断电的,大有电池正负极接上洗车机转一下洗车机就停机

网友:
威克士没有协议,加个转接座随便用德伟的和大艺的电池

网友C:
威克士没有协议,只有一个温度电阻,新款的机器,电池要接三个脚,T脚也要接,你这个转接头不合格。我做了好几个威克士灯、充电宝了,都用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没有协议,只有一个温度电阻,新款的机器,电池要接三个脚,T脚也要接,你这个转接头不合格。我做了 ...

这个接头插脚那尺寸不大对,有点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没有协议,只有一个温度电阻,新款的机器,电池要接三个脚,T脚也要接,你这个转接头不合格。我做了 ...

可不可以直接找个10K的电阻接在机器的TV端和负极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找个10K的电阻接在机器的TV端和负极端?

可以的,我有几个驱动就是拆开内部这么接的

网友(2021-08-31):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没有协议,只有一个温度电阻,新款的机器,电池要接三个脚,T脚也要接,你这个转接头不合格。我做了 ...

我的吸尘器就是三脚,换了一个两脚电池没反应,请问这个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没有协议,只有一个温度电阻,新款的机器,电池要接三个脚,T脚也要接,你这个转接头不合格。我做了 ...

电池只有两个脚,请问三脚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有几个驱动就是拆开内部这么接的

大神威克士吸尘器遇到点麻烦,电池后配的两脚的,吸尘器三脚,插上电池,一点反应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原装威克士小脚板没有协议,也没有保护,电池直接就是正负极,保护板集成在工具里了
所以只接正负极的话,很多新款威克士工具是用不了的,因为新版保护电路会检测电池里的温度(通过多出来的那个脚检查电池里的NTC信号)

你用不了是因为工具保护了,要么转接头里得加上个电阻冒充信号,要么接个NTC出来,

网友:
拆开测了一下,我的TV脚,对地阻值是8K,目测原装NTC应该是1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