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个简单的方法验证威克士也开始电池协议

楼主(2019-11-19):
之前买了大有的工具,有2快4.0电池,双十一的时候买了威克士630无刷洗车机,考虑到有电池了就只买了单电套装,和一个大有转威克士的接头,今天试了下,结果杯具了,大有电池装上后,按动开关只转一下就自动停机了,装上威克士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我用导线接威克士电池到洗车机上也是一样转一下就停机了,这样看来应该是有电池协议了吧,除了买威克士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大有电池。
另外大有电池通过转接头到曲线锯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最后拿掉电池后,机器接口还有3.5v的电。

网友A:
这不叫协议,接个识别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在原装电池再接一条线到洗车机对应着的空着的那个脚上,然后按动开关开机的同时测量这脚的电压,如果是高低电平就好办,直接用电阻引过去就行,如果是脉冲,基本不能用。

另外,建议专电池专用,不然一不小心容易过放的,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协议,接个识别电阻就行了

求科普,怎么接,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装电池再接一条线到洗车机对应着的空着的那个脚上,然后按动开关开机的同时测量这脚的电压,如果是高低 ...

没有示波器啊,没法操作,有空了先用万用宝看看电压

网友C:
跨品牌间有协议的电池包或电动工具,可能有较为复杂的电路,最好不要尝试互换使用,导致电路出现问题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品牌间有协议的电池包或电动工具,可能有较为复杂的电路,最好不要尝试互换使用,导致电路出现问题就得不 ...

550曲线锯就可以用大有电池转接,难道威克士无刷的产品跟电池包有通讯?

网友:
威克士电池没协议吧 就是个温度检测。用电阻代替的话 一般是10k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科普,怎么接,接多大的电阻

TV端对地接10K电阻。worx机器机身是有欠压保护的

网友E:
我买的得伟电池转接,给威克士的洗车机用是可以的。不过我的是有刷机器。估计是卖家加过识别电阻,没拆开看。一般在温度检脚(T)和负极之间接个10K电阻就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大有里的电池放电值低了,洗车机的启动瞬间电流高,大有电池的电路板保护了。我买的得伟的转接,使用正常,不过是有刷洗车机,功率小一些。

网友F:
10K电阻接第三脚,威克士无协议的,有协议的电池能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K电阻接第三脚,威克士无协议的,有协议的电池能这么便宜?

好的  谢谢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得伟电池转接,给威克士的洗车机用是可以的。不过我的是有刷机器。估计是卖家加过识别电阻,没拆开看 ...

好的  周末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端对地接10K电阻。worx机器机身是有欠压保护的

周末去试试,谢谢

网友:
东西很好,你值得拥有

楼主:
我在洗车机的TV和负极接了个10K的电阻  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1-07-29):
引用 楼主:
我在洗车机的TV和负极接了个10K的电阻  可以正常使用了

麻烦能上个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K电阻接第三脚,威克士无协议的,有协议的电池能这么便宜?

求大神上图,如何接?小白在线等

网友:
我找到了最简单方法,大有电池也可以用,大有转威克士大脚,威克士大脚转小脚(原厂)直接可以用了,不需要加任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