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动车调速转把

楼主(2019-11-19):
跟车店老板是朋友,在车店发现这个转把,老板说是坏的,于是拿回来研究,其实里边很简单,就是坏一般也是霍尔元件坏,换一个就OK了,这个转把到底坏不坏我也没时间验证,拆开分享再说。车店老板是不会元件级维修的,就是有那个技术他也不会浪费时间去维修的,他们都是只换不修。

拆开以后才想照相,整体外观就不再照,只发拆开的照片。

拆成这个样子了,才想起照相

灯,开关拆开

霍尔元件,小不点

电量指示灯,三段式

上边就两个三极管和一些电阻,好像还有一个稳压管

转把另一头插接线头

用这个电源测试一下电量指示灯,现在是44V

44V时指示灯亮了两段,说明这个转把是用于48V电动车的

再看一下指示灯电路板,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原理图

谁有这方面资料分享一下吧

还原过程不拍了。

THE END

网友A:
请教老大哥哥,板子上一头红一头黑的那个比较大的元件 是个什么东西啊,没见过,谢谢

网友:
都跟车把干上了

网友:
直接换好赚且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大哥哥,板子上一头红一头黑的那个比较大的元件 是个什么东西啊,没见过,谢谢 ...

贴片二极管或者稳压管都有这种形式的,黑色那头是阴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大哥哥,板子上一头红一头黑的那个比较大的元件 是个什么东西啊,没见过,谢谢 ...

二极管,稳压管之类的

网友:
有块集成电路U1 贴片封装的431

网友:
这东西怎么调速的呢?难道是转把时使霍尔得到不同强度的磁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大哥哥,板子上一头红一头黑的那个比较大的元件 是个什么东西啊,没见过,谢谢 ...

这种带色环的圆柱贴片件(区别于长方体的2极管)通常是稳压2极管,当电池电压高于某值时稳压管导通点亮led管指示电量数值,且电池电压越高稳压管导通的电流越大,点亮的led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带色环的圆柱贴片件(区别于长方体的2极管)通常是稳压2极管,当电池电压高于某值时稳压管导通点亮led ...

不会是靠这个的导通来显示电压的吧。。。感觉好不科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稳压管之类的

感觉好大呢这个小东西,贴片的不是应该更小吗

网友:
没看见霍尔呢?

网友:
偶手上也有2个,还没时间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大呢这个小东西,贴片的不是应该更小吗

那时旁边的电阻太小了,就显的大了,二极管的负极连的电源的正极,一般就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带色环的圆柱贴片件(区别于长方体的2极管)通常是稳压2极管,当电池电压高于某值时稳压管导通点亮led ...

是电压越大LED亮得越多,不是电流越大亮得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旁边的电阻太小了,就显的大了,二极管的负极连的电源的正极,一般就是续流二极管 ...

稳压管用于降低测量电压,没续流的问题,没电感哪来的续流呀

网友D: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用于降低测量电压,没续流的问题,没电感哪来的续流呀

LED灯泡驱动看多了,那个是长方形的,一般二极管的负极对着LED输出的正极

楼主(2020-04-26):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就好了

电路图画出来了,看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