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总算有SM3268比较满意的板子了

楼主(2019-11-20):
续前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8869

继大树家的8ce双贴板之后,又在**家发现8ce双贴bga+tsop双焊盘的板子,板材厚实,做工不错???估计主控面的tsop脚是非常难焊了

只是这主控面的植球不知道受过什么摧残

补充,后来又去下了4片,下单前跟老板沟通,说这批板子都这样,然后问能不能发伤得不是太狠的,答曰不挑,果不其然不挑,到手依旧是2片正常些,2片问题大些,我是明白了,敢情一半好一半坏搭着出,这次的直接有元件都崩裂了,而且这2片明显主控补焊过,助焊剂残留锡浆都没洗干净,焊点有差异,介于之前出过类似状况,故隐去卖家名称,以防误导,还是那句话,请提前注明(全新/拆机/返修/流水线刷下来的不良品),愿者上钩,别鬼鬼魆魆搞这种小动作,这些老板一提到这些,都是一种回复态度:小本、不赚钱、工厂来的就这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自己弄下又不是不能用多大事,感觉你买他们东西他们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委屈可以不做呀,关门躺家里等天上掉猪肉岂不美哉?

题外话,话说大家怎么收纳半成品的?
某些原因一时半会不想装壳的裸板,之前想找分格收纳盒,可惜就没一款合适的,后来意外发现这种便携牙线盒倒是挺不错,如果再小一些更合适

网友A:
半成品我都是用自封袋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成品我都是用自封袋装

我也是,加厚自封袋,一次买了一千个

网友B:
TSOP我的都是热风枪+锡膏,小K头拖焊、
大树那个画板鬼才画的板TSOP焊盘连烙铁都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OP我的都是热风枪+锡膏,小K头拖焊、
大树那个画板鬼才画的板TSOP焊盘连烙铁都下不去 ...

都风枪了,还上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风枪了,还上烙铁?

总要拖一下免得虚焊或者连锡

网友:
还用东西分开装,我直接一个大口瓶子装了各种杂七杂八的一堆,懒得分开

网友C:
中间开槽的板子边边光滑些,v切的像狗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开槽的板子边边光滑些,v切的像狗啃一样。

通常狗啃的板子都很薄,这是我最反感的

网友D:
楼主你买这么多3281的板子,配什么闪存,现在新型号的MLC几乎绝迹,旧型号的MLC,903、3267能支持,3281能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这么多3281的板子,配什么闪存,现在新型号的MLC几乎绝迹,旧型号的MLC,903、3267能支持,3281能 ...

楼主买的3268,不是3281。3268支持的闪存挺多的。
另外3281对老制程的MLC不支持,但L85C,L95B,L06B这几个制程还是支持的,3281优势在于4k,配3D TLC时4K能到10,是可以跑WT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买这么多3281的板子,配什么闪存,现在新型号的MLC几乎绝迹,旧型号的MLC,903、3267能支持,3281能 ...

楼主确实也买过几个3281的板子,不过是碰巧贴l06b的黑片,这几片l06b也是碰巧为了拆壳买u盘碰上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6757

网友C:
这种4X6的袋子,放G2板刚合适。 话说大家半成品都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4X6的袋子,放G2板刚合适。 话说大家半成品都不少啊

怎么都拿自封袋装啊,搞得我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确实也买过几个3281的板子,不过是碰巧贴l06b的黑片,这几片l06b也是碰巧为了拆壳买u盘碰上的
http:/ ...

哪家的主控板比较好啊,推荐1-2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家的主控板比较好啊,推荐1-2家吧

哪有什么规律可循啊,不同的板子不同家卖,相同的板子也在不同家卖,相同版型的还在不同家卖,只能以身试板,碰到感觉不错的再多补几片,就这样还不保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什么规律可循啊,不同的板子不同家卖,相同的板子也在不同家卖,相同版型的还在不同家卖,只能以身试 ...

说的是,卖家之家可能共享图纸,拿到图纸再找不同的贴片工厂,版型丝印一样,做工也参次不齐。
“一身试板”说得好。说一下本人感觉几款不能买的板子:
1.3281单贴通用版(无丝印款),这个板子感觉一受热就弯,贴tsop还好,贴bga得植大锡球,要不受热弯了很容易虚焊。
2.3268 316单贴板,也是受热变弯,可能和结构设计有关。
3.银灿917  otg板,otg接口接安卓手机不识别,就是个摆设。
4.银灿917  手腕板(tsop单焊盘),贴上颗粒短路,试过镁光英特尔都一样,闪迪东芝没试。

暂时遇到过这几个坑货,以后会避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卖家之家可能共享图纸,拿到图纸再找不同的贴片工厂,版型丝印一样,做工也参次不齐。
“一身试 ...

不知道是不是用直风式热风枪,热风强劲导致板子受热不均匀而弯曲。自用旋风热风枪焊U盘没有吹弯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用直风式热风枪,热风强劲导致板子受热不均匀而弯曲。自用旋风热风枪焊U盘没有吹弯过板子。 ...

还有个会不会温度高了?所以我挑板通常都喜欢厚实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用直风式热风枪,热风强劲导致板子受热不均匀而弯曲。自用旋风热风枪焊U盘没有吹弯过板子。 ...

同样操作方式别的板子没问题,遇到的这几款就有变弯的现象。你可以买几块试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