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DOT3的刹车油比DOT4有啥优点?腐蚀小么?

楼主(2019-11-20):
发现很多日系车都是原配DOT3  貌似 DOT3的低聚乙二醇或者丙二醇 对橡胶的腐蚀性小?   估计还是有优点吧 价格不是问题  同样莱克的刹车油  DOT3的 800g卖  15批发价  DOT4并贵不了两块钱    应当DOT3还是有优势的吧 否则 日系车貌似都喜欢用DOT3呢?

网友:
真不懂,要不上5吧

网友:
DOT3吸水性好

网友:
优势就是便宜,除了这个没了,

至于腐蚀DOT4的得腐蚀性不强,正常家用车完全没问题,因为现在很多DOT4的刹车油配方已经兼容DOT3的橡胶设置,长期不换刹车油DOT3一样腐蚀的,最明显就是刹车油管内壁发黑,卡钳活塞处刹车油含水率高,刹车油壶的油含水率正常,因为刹车油不是循环的,他类似针筒一样的挤压原理,

网友:
我都不懂要不要换dot4了,,说明书就是用dot3

网友:
我换的dot4,博世

网友:
原来用几就用几

网友(2022-08-24):
dot4兼容DOT3

网友:
DOT3便宜,现在的新车很少用了

网友:
3对4没有优点,不然就不会4对3兼容了

网友(2022-10-07):
优点就是比DOT4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