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数字调音台,看看内部(Behringer X32)

楼主(2019-11-20):
看看百灵达(BEHRINGER)数字调音台内部。

网友:
看到好多板子,很复杂啊

网友A:
这玩应通电嗷嗷烫手有时候还跑电打人, 因为我看到他们操作这个的人的动作和烫手时候的动作一样,瞬间收回,再去摸一下.

网友B:
这玩意儿是不是广播电台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应通电嗷嗷烫手有时候还跑电打人, 因为我看到他们操作这个的人的动作和烫手时候的动作一样,瞬间收回,再 ...

优绣发炎。

网友:
收废品都不想要的东西,个大没铜

网友:
看着高档,但不知道作用如何

网友:
音量电位器自动回位是啥原理,一整排的还可以分别记忆位置

网友:
百灵达的品质还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电动的电位器,通过程序记忆后,在需要时根据不同的记忆场景就可以自动回位或到达原来的位置。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入门级数字调音台,价格低于2万。

网友:
推子的电机好像不是无刷步进电机?

网友:
侍候过不少 百灵达 声艺 啥的。没拆过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是不是广播电台用的?

不一定,大型舞台、高档一点的酒店、教堂、剧院等对音响设备有一定要求的或者有节目演出的场合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应通电嗷嗷烫手有时候还跑电打人, 因为我看到他们操作这个的人的动作和烫手时候的动作一样,瞬间收回,再 ...

你说的是真的,电人电的很,总是摸一下就放开、、、、

网友:
接口用的什么AD芯片,有细节图吗

网友:
瞬间收回不是电打的,是为了刷酷

网友C:
音质那是相当的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质那是相当的差劲

底噪王.低端便宜货

网友:
高端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