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用单片机做七彩灯就是简单

楼主(2019-11-20):
就是这个led难焊接点

还是这个小单片机

下面就是效果了,这就看你的程序了,我这个就一般般了

我做的是七彩变换,然后白光,循环过程中亮度逐渐降低,到了低点再升高

这是白光

低亮的蓝

更低亮的红

最后基本这样子了,好不好看不管,主要为了实现控制目的

遮罩一下

程序就不贴了,小儿科的玩意,不让大家笑话了

网友A:
试试stm32的定时器硬件pwm输出,应该很简单而且还精准。
不过你那仨电阻阻值一样的话红绿蓝三色亮度应该会不同吧?蓝色会比别的偏暗吧?

网友:
赶紧回去翻看了我的RGB彩灯,三颗电阻果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stm32的定时器硬件pwm输出,应该很简单而且还精准。
不过你那仨电阻阻值一样的话红绿蓝三色亮度应该会 ...

哈哈,这个也是pwm的,我是想在软件里面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