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i9 v2.0路由器拆机图

楼主(2019-11-20):
坛子里有腾达I9的拆机图,但是我的跟坛子里的不一样,外观不一样官网无任何资料,询问客服得知分v1.0和v2.0,资料只有v1.0的,我来发一波v2.0的,请看下面。
外观来几张:

板子背面:

板子正面:

小螃蟹rtl8196e的U:

运行内存是华邦256MB的DDR:

闪存:

信号放大部分芯片:

v2.0相对于v1.0来说所有原件都放在了pcb板的一面了,另一面只有2根天线
处理器换成了小螃蟹的处理器,内存变大了,闪存没找到资料,看到有说32M的不知道对不对,
最让我生气的是这个v2.0版本没有任何升级固件,也找不到资料,,,带POE供电,带dc供电
大家可以发表下意见,顺便赠点分,赠分不减自己的分。

网友A:
内存是小b吧,还没见过TSOP封装的256MB内存

网友B:
25q32  应该是4M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小b吧,还没见过TSOP封装的256MB内存

这是百度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q32  应该是4M闪存

也可能就是4M的

网友:
这种螃蟹芯的缩水路由器一般都是8196+4MB+2MB的配置,它的固件一般都是1M大小

网友:
国产老牌路由器厂家固件一般都很完善,运行一段时间后有问题才有升级包。小米路由器升级比较频繁。

网友:
按华邦的命名规则,这个应该是32m

网友:
腾达的百年库存bcm5357终于清完了,现在用上了  小螃蟹

网友C(2020-07-20):
楼主的设备运行情况如何,方便交流一下吗

楼主(2020-10-20):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设备运行情况如何,方便交流一下吗

特别难用,为了省钱,不知道从哪里买的垃圾货

网友:
96E+8192ER+eCos,N300方案里的最低端了吧

网友(2024-04-03):
到今天这设备还在销售,115元 无线协议总是72mbps 差不多垫底的水平

网友:
4+32M,经典配置

网友:
没啥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