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无名路由器破解

楼主(2019-11-20):
偶然捡到一个路由器的主板,实测能用,但是恢复出厂设置无效。如何破解管理员密码?

网友A:
安息吧,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ttl进去,把用户分区格式化

网友:
试试编程器读出25Q,然后上TTL看芯片型号,去下个同芯片固件,WINHXE看天书模式开启。

网友:
cpu露出来啊

网友:
原主人可能刷过固件,找到相同型号的固件重刷。

网友:
复位后看看无线网络信号的名称,判断一下是否被刷过机!

没刷过试试各品牌原厂密码吧

不过没必要折腾了,不值几个钱,还浪费精力!

网友:
按电源键,不要松手,插电,坚持1分钟

网友:
咦???
背面预留的那个方形区域是装啥的,
不会是 SIM 卡吧,
这板子也不像是 4G路由 啊

网友:
能这么扔的,基本都是行家啊~

网友:
看CPU是什么,上编程器刷固件

网友:
没见过,内存上面空的像PO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息吧,没必要折腾了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双贴内存,难道是9344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