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取暖器不加热的维修

楼主(2019-11-20):
同事的一台艾美特取暖器,1200W加热正常、600W不加热。分析认为,既然1200W正常,说明电源线、加热丝基本正常,一开始怀疑是转换开关接触不良,用WD40清洗后,故障依旧。只好拆下底板认真检查,底板8个螺丝,其中有两个“Y”型的,这应该是防止普通用户拆开的。一通检查,没发现啥问题,当看到这个“TR1506”时,以为是温度保险,或是热敏电阻,还是水泥电阻?网上一通搜索,才知道等同于一个二极管,上深水宝搜索,单价6元、20元不等,再加上邮费,大兄弟,咱不修了,送你算球!好吧,从论坛里查到一帖,说是可以用1N5408代替,翻出一个1N5408,吸、焊,OK,大功告成,亲个嘴吧。

网友:
来,跟烙铁亲个嘴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用6A10 或者10A10 比较耐造

网友:
还要包团水泥上去才算完美!

网友A:
弄一个微波炉上用的那种高压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流有点悬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是二极管

网友:
3A小了当然加散热片也可

网友:
3A有点小了 2个并联比较好

网友:
TR1506 我猜测下 应当是 15A 600V的整流管 您 3A的建议 2个并联吧 估计用的住

网友:
整流后取正弦波的一半就成600瓦了,只要电流电压够的二极管都可用。

网友(2020-01-11):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微波炉上用的那种高压二极管就好了

耐压够用电流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