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点,想做一个18650的充电器

楼主(2019-11-20):
本人是一个刚入门的爱好者,家里有个南孚环高的充电器,看了论坛里的文章挺吓人的,我手里这南孚环高也像个山寨货,看了大侠们各种改装,我也想动手试试,家里找出了大约20年前的摩托罗拉和lg的充电器,都是4.2左右的电压,求师傅们帮忙看看,哪个适合改装做一个18650充电器,谢谢

网友:
一个TP4056模块就行了,手机充电器和移动电源都可以充。

网友A:
如果18650带保护板,,                     你这里面的lg       moto都很好的,10几年前也是用来充锂电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8650带保护板,,                     你这里面的lg       moto都很好的,10几年前也是用来充锂电池 ...

哦,不带保护板,只有单节电池

网友:
TP4056最省心了
你这个充电电流也太慢
老物件,虽然做工好,但是毕竟淘汰落伍了

网友B:
看样子,第二个最好。。。。。。可以直接充18650的。。。。

网友:
摩托罗拉AAPN4085     4.2V  750mA的很合适我改过一个具体看下面

摩托罗拉AAPN4085改万能充(摩托罗拉 SSW-0693 AAPN4085A 4.2V 750mA)
七根输出线在板子上依次标示为:B+、RD、GN、GND、ID、NTC、P+(红、蓝、白、黑、黄、棕、绿)
引线对应:
B+ (红线) ---充电的正极
RD (蓝线) ---接红色LED +
GN (白线) ---接绿色LED +
GND(黑线) ---地
ID (黄线) ---检测电池类别,对应的接3.9K或4.7K的电阻到GND
NTC(棕线) ---接热敏电阻,该线在插头处通过热敏电阻接GND,是用来检测电池温度的,如果检测到电池温度过高,就会停止充电。(热敏电阻可用一个10K的电阻替代)
P+(CSD) (绿线) ---空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第二个最好。。。。。。可以直接充18650的。。。。

是说摩托罗拉AAPN4085A电压4.2v电流是750ma这款吗,我把南孚品高里面的板子都拆下来,把摩托罗拉都正负极接上就可以吗,还有串电阻吗,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