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关于几个单片机外围模块电路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11-20):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2HZ的简易频率发生电路。就三个元件,按照这样的连接(非门供电电路中被隐藏)就能产生2HZ的方波。

有点不是很理解工作原理,按我的理解描述一下不知道对不对,望纠正:

上电瞬间,电容没有电,非门(施密特非门带延迟效果)的左边相当于接地,也就是“0”,

所以非门输出“1”,为高电平,经过R23反馈回C10给电容充电。充为高电平时(“1”),非门输出“0”,这个时候反馈给C10放电,如此循环。

所以频率和R23电阻大小有关,和C10电容容量有关。和非门是否有延迟效果有关。

这个是模块烧录程序接口部分的硬件电路,为共地接法,D1防倒灌,R59,R60为限流电阻。D9、D8(ESD)是传说中的瞬态抑制二极管嘛?

也就是TVS了?实物是一个0603封装的贴片元件,比较小,表面能看到靠边上有一条线,非常像普通二极管,不去测我感觉根本发现不了。

既然有一根线,那按理来说应该是有极性的,但是电路图中没有反应出来。而且这个元件,电阻档,二极管档都测了,显示“无穷”,该如何测好坏呢,

这个元件在这是保护器件吧,可以不要?

这个是超声波发射测距部分的电路,最左边的信号源是555产生的40Khz方波,然后经过非门这样反复“折腾”后驱动一个超声波振子。

用上这么多非门是为了不浪费么,感觉可以把U3ADE这三个门去掉也不影响吧,还有这个振子是有极性的,这点我更感觉奇怪。

这不是相当于交流输出么,接反是没法被接收振子接受么。接收也有振子。还有个更怪的,发射振子和接收振子是不同的,反面能看到T和R。

外观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我感觉里面也应该是一片压电陶瓷喇叭片吧。

网友:
请楼下的高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非门去掉的话,驱动能力减小了

网友:
U3c\d\e\f是用来并联增加驱动能力的。

网友:
我是来水这3m的,谢谢。

网友:
1,你的想法是对的
2,TVS类保护元件,有双向TVS,虽然外表有极性,但是里面跟图上一样,是双向都有保护二极管,两个二极管是反着接的,所以对外无极性,正反用都一样。
3,超声波驱动电路,需要“交流”驱动,就是要前一时刻A高于B,后一时刻B高于A,所以U3B用来产生跟上面不一样的信号。(U3A是缓冲级,也可以说是驱动级,过非门后驱动能力加大)
CD并联,和EF并联一样,只是增加驱动能力,让超声波换能元件可以得到更多的能力,防止芯片的io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前两个分析的都对,第3个后面加那么多反相器应该就是加大驱动能力的,分析信号应该是交流驱动

网友:
电容没有电

网友:
关于几个单片机外围模块电路的问题求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21

网友:
关于几个单片机外围模块电路的问题求教 [修改]

网友:
TVS二极管没有问题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的频率我觉得应该与R,C两个元件都有关系

网友:
理解正确,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