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说说仿制M328晶体管测试仪遇到的那些问题并请教问题

楼主(2019-11-20):
趁着打板热潮,做一个测试仪吧。奈何自己做不出漂亮的板子,然后就到处寻找pcb文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86这个看着不错,但别人没分享pcb也只能看着不是。然后找到了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6338看着也不错,而且完全共享了资料。虽然pcb有点小问题,好歹刚刚学会了AD09的基本操作,自己修改下呗,就自己改了好几天。然后就成了这样
顺便问下拼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出现了一条不连续的蓝色线()左下角,怎么也删不掉,点击选不中(只有Ctrl+A能全部删掉,Ctrl+H能选中但删不了),百度一下也也没弄掉,只好全部移下位置。有人知道怎么是什么情况吗?
经过漫长的等待板子到手

切割好后先焊接电源部分零件,零件基本是各种板子上拆的(比如充电宝的升压和充电),测试9V/5V/3.3V/35V各路电源没问题后继续。一天时间全部焊接完成,然后开始刷入软件测试,
才发现坑真多。
先是测试各路电源时候发现5V供电怎么有8v多,好吧换颗7805,还是8v多,才发现7805的GND不通,和文件一对比才发现铺铜没连通7805。
然后下载程序忘了选择芯片型号,还是默认的M8芯片,刷入没反应,想想是不是熔丝位不对,改改一刷入。。。好吧,芯片被锁了。
各种解锁方法试一遍,晶振脚接上信号发生器还是没反应,漫长的试验中无意发现手触摸型号发生器接到的晶振脚上偶尔能识别到。趁机恢复默认熔丝位。

再刷入各个程序试一遍,屏幕还是没反应,测试插座上装个LED,看闪烁频率那么慢就知道不对(和M8测试仪对比)。小心翼翼的改熔丝位晶振参数,终于测试座上的LED闪烁频率正常了
但是屏幕还是没显示。示波器测屏幕各个脚波形都有,我的屏幕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6这个屏一样的没道理无显示啊?
拔掉下载线插上电源,测试灯怎么亮了?还没按开机键呀,测试各个电压正常,把电池电压检测线断开指示灯就熄灭了。不应该啊,测测M328芯片的供电线路吧,芯片的GND也不通!!!那先前是怎么把程序下载进去的呢?
再和文件对比下吧,好像就这两处铺铜没连接上。再看原贴的文件是连上的,怪了,就修改的时候重做了下GND铺铜怎么就多出了两个地方连不上GND了?还得慢慢研究下AD软件。

接电开机,终于有了显示,好激动啊。

但是对比度好低啊,而且显示是反的,还有我用了按键没用编码器,看来得修改程序才行了。

改改后编译下载进去怎么啥也没有了?试试不改动直接编译后下载还是没反应,下载时校验下程序是正常的,难道是程序超大小了?但是啥也没动重新编译下也超了?
特来请教各路高人,下图是不是程序超了?

该怎么解决呢?刷入官方固件正常,啥也不改编译下刷入就不对了(不开机)。
编译软件是WinAVR

网友A:
你怎么没用7735的屏,那个帖子有些事没有说明白,你有没有试一下稳压管测试正常否?感觉不能测,好像你没修改采样电阻位置。

网友A:
你用EC11编码器可以,原作者用的那种贵---主要是运费贵

网友B:
你这个版本我没有做过,之前做的版本都OK,测试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没用7735的屏,那个帖子有些事没有说明白,你有没有试一下稳压管测试正常否?感觉不能测,好像你没修 ...

因为我有几十个7565屏,7735屏得单独购买,划不来。官网程序没打开测稳压管功能,修改后编译遇到问题现在正求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C11编码器可以,原作者用的那种贵---主要是运费贵

这个无所谓了,我打板时就修改成了用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版本我没有做过,之前做的版本都OK,测试也没什么问题

硬件没问题了,就是软件,官网固件可以用,但自己编译后就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没用7735的屏,那个帖子有些事没有说明白,你有没有试一下稳压管测试正常否?感觉不能测,好像你没修 ...

就是这样的,另外那个1117-3.3拆下,把中间脚与右脚短接,使得屏幕供电改为5V看看。原作者帖子中说过是经过几次打样修改才成功的,其中有些错误可能他自己知道,帖子中没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另外那个1117-3.3拆下,把中间脚与右脚短接,使得屏幕供电改为5V看看。原作者帖子中说过是 ...

硬件没问题。原作者是忘了恒流板所以有飞线,这个问题我已经修改过了测试过35V正常,恒流正常。
我是需要修改固件,固件里修改液晶对比度,以前在M8的板子上就修改液晶对比度试过了,问题是现在修改或者不修改,只要重新编译固件下载进去就不正常。
关于WinAVR软件的,我换了台电脑还是一样,修改不修改只要重新编译出来的固件就超过了M328的存储空间

楼主:
不做修改,编译后都超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另外那个1117-3.3拆下,把中间脚与右脚短接,使得屏幕供电改为5V看看。原作者帖子中说过是 ...

官方程序不能测稳压管,因为功能没打开,需要修改固件配置把下图中这两个配置前面的#删除取消注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没问题。原作者是忘了恒流板所以有飞线,这个问题我已经修改过了测试过35V正常,恒流正常。
我是需要 ...

空载测35V肯定正常的,有没有接稳压管试一下?

网友C:
牛掰,围观高手玩得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程序不能测稳压管,因为功能没打开,需要修改固件配置把下图中这两个配置前面的#删除取消注释

上面板怎么没有工厂直接开窗,打板回来自己切开口?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打版文件呗!不会用ad

楼主:
又试了编译其他固件,才知道问题的确是前面编译的固件超出了M328空间,挨个挨个翻译并试着修改,最后终于把编译后的大小控制到了97%。刷入一切正常了。

1.13版本的固件,先测个LED

发现原来还可以在菜单里调整屏幕对比度,编译时候改的数值48

接着测量频率输入检测
信号发生器调到1Hz看看

1.7KHz

210.5KHz

2.42MHz

效果不错,接下来测试信号输出,测试座装个LED可以直观看到LED闪烁频率
1Hz

9Hz

但是怎么频率只能1-9Hz?这样有啥用?
然后测试PWM输出
频率固定在7.8123KHz

1%PWM

90%PWM

波形也不错

最后测试下稳压管。
结果测不了,恒流电路给的电流不够用,微安级别。改电路吧,换成2个三极管的恒流电路并调到恒流5mA(10mA以上电压高点的稳压管九测量一会儿就发热),结果输出的电压降了点点

先测个24V稳压管,恒流在4.96mA

再测下5.1V稳压管,恒流在5mA

-------------------------------------------------------------------------------------------
好了,改天做个底板把板子下面和电池固定起来就算完工。至此结束。感谢各位围观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测35V肯定正常的,有没有接稳压管试一下?

测了,还是把稳压管检测输入端飞线接到恒流电路输出。PCB上打样前没修改到,以至于检测的是恒流的输入端,始终是35V不变。改到恒流段输出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围观高手玩得溜

见笑了,都是拾人牙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板怎么没有工厂直接开窗,打板回来自己切开口?

我怕工厂开窗算成像V割之类的通不过审核。本来是打算那么大块开窗区域可以再拼个其它电路上去的,结果急匆匆的就忘了。板子回来用0.8mm的玉米铣刀切割出来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享一下打版文件呗!不会用ad

可是我的打板文件还需要修改好几处地方,而且屏幕转接板是自己单独在家做的,屏幕是以前老黑家买的,现在买不到屏幕了吧,如果你以前买了这个屏幕的话我就去修改下A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