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最近准备钉个木盒子,特来咨询:那种电动铆钉枪头好使吗?

楼主(2019-11-20):
那种电动铆钉枪头,有没有用过的朋友,退钉时是不是还要拨到反转?拉铆钉快不快紧不紧?
最新实物体验传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实物体验

网友A:
不禁想问多大的盒子。一般不是直接木螺丝上就好了?

网友B:
木头盒子,铆钉,貌似不怎么搭啊

网友:
传统手工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禁想问多大的盒子。一般不是直接木螺丝上就好了?

这个,是5MM的层板,没法上螺丝之类的,又想结实,就打主意锯一些薄角钢原后打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盒子,铆钉,貌似不怎么搭啊

嗯嗯,新工艺呢,贯彻:结实,牢固,外观根本不重要

网友:
木盒子用拉铆?到底楼主想要什么样的盒子?

楼主:
身边没条件做传统手工,只能简单化

网友:
楼主如果有电钻,再买个电动铆钉枪转换头,又不常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5MM的层板,没法上螺丝之类的,又想结实,就打主意锯一些薄角钢原后打铆钉 ...

想知道你的问题,淘宝上找个店家问问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你的问题,淘宝上找个店家问问不就行了。

店家肯定说好使啊

网友:
5mm层板 还不如胶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肯定说好使啊

你问的是退钉的时候要不要反转----这个卖家没必要骗你吧。
拉铆钉快不快---可以看卖家提供的视频
紧不紧---个人觉得不会太松吧。毕竟铆钉靠拉力来固定的。还有一部分应该和铆钉本身也有关系

网友:
看了也没看出来,好使不好使 ,所答非所问的多。

网友:
这么薄的层板 一般的钉枪就可以  要用的不多 就便宜的手动钉枪就可以 不用包铁角 (某宝搜木工钉枪)

网友:
还是用钉好,木头用铆钉不靠谱,一活动就松了。
可以内撑木条试试

网友:
个人建议铆钉反面加垫圈防止层板开裂。

网友:
电钻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