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电源HK600一35FP通电烧保险

楼主(2019-11-20):
航嘉电源HK600一35FP通电烧保险怎么检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压敏电阻、整流桥、开关管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查高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从保险开始往后查,有短路了,练手可以,维修价值不大了~

网友:
一插电就烧保险一般就是待机电源的问题,这块散热片上其中一个管就是待机电源的,查查有没击穿。

网友:
应该是辅电源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这电源看着好新,就坏了

网友:
运气好是硅桥击穿短路,运气不好是管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