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电钻这种螺丝叫什么?

楼主(2019-11-20):
用什么可以开。

网友:
  一定要配套的话,去找博世、、、、吧!

网友:
怎么感觉一字三角T几什么的都可以呀

网友:
啊?最外那里用一字螺丝刀不行?

网友:
T10的螺丝刀或者小一字都行

网友:
看上去很好打开,一字星形都可以吧。

网友:
六角梅花,已经预留了用一字批的口

网友:
用三角批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多用螺丝?一字和六角星都可以

网友:
用T20或者T20H都可以

网友:
六星和一字都可以

网友:
一字螺丝刀就行 今天刚拧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名字,搜遍淘宝和闲鱼就是买不到,用内六角代替的

网友:
明摆着是为了方便设计的,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难道要配个多规格合体的螺丝刀,专门拧这个螺丝钉?

网友:
这是为了好拧,一字和六星批头都可以

网友:
一字  六角星  通用  都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