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暗影精灵4 主板烧穿+换显卡

楼主(2019-11-20):
这老弟是个人才,笔记本进了可乐,但是还能开机正常玩,以为没啥问题直到第二天直接烧冒烟才送过来
很多图片没有拍,就拍了维修的过程,大家凑合看看

烧黑冒烟的部分,黏糊糊的,清理干净

发现板层下面已经烧穿了,公共点短路,要先挖孔清理完毕才能修下一步

一点一点的抠开烧毁的主板,一层层剥开

剥到最后的一层,直通主板背面的一个复合管,拆掉,继续抠

抠到最后成这个样子,主板已经完全烧穿,下一步是补线路打绿油固化

修复完成的样子,该补得补,改飞线的飞线,换掉短路的复合管
上电开机,花屏

查了好几天,排除了显存排除了信号,最终确定是核心的问题,最终下定决心换核心,这块是1060的显卡。贼贵600+,贼犹豫生怕故障判断失误白换一个显卡
下面是换显卡显存的过程

一路BGA干下去最终显示正常,本机修复

换了一堆原件,成本接近1000,不用说维修费用肯定是4位数的,原本进点可乐及时过来清理也就百十的费用,心存侥幸因小失大

网友:
成本近1000的维修风险有点大哦,这种换板最保险

网友(2020-01-30):
这么大修之后最好早点卖了吧,扳子不一定能用得住啊

网友A(2020-03-06):
大佬,我的是8750+50ti的暗影精灵4,请能改成70的吗

网友:
膜拜一下大佬

网友:
这个可以挺贵的呀~而且还不包含楼主的人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的是8750+50ti的暗影精灵4,请能改成70的吗

显卡很少能改的,大多都是焊盘不一样,就算焊盘一样的1060和1070也改不了,换芯片要改显卡的bios才能识别使用,比较复杂。但是试验过1050和1050ti能互换哈哈哈

网友B:
这是老厮(或者苏州蔚蓝,,记不清了)本人发的帖还是盗的b站视频,还是盗的别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厮(或者苏州蔚蓝,,记不清了)本人发的帖还是盗的b站视频,还是盗的别人的内容 ...

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