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凑凑合合维修电磁炉

楼主(2019-11-20):
手头用的是抽水、煮水、电磁加热的烧水器,前些日子坏了。自己技术不过关,不愿意费劲修。淘宝买了万能板。大小放不上。展开我那糊弄一下的作风,将整套装置放在一个塑料盒中,跟原电磁炉只连接电磁加热、风扇降温、感温元件三部分。凑合着用

细看一下内部,把控制板粘在盒边沿上

因为与风扇远离,功率管散热器会很快升温。用导热硅脂并一块较大的散热器,并利用401胶固定

专门看看散热部分。
另外,原来的板子最大功率1500,这块板显示最高2100,使用时都是减小至400,确保不容易烧。

401胶有点像是502,但不完全一样,上次不小心把卫生纸粘在手上,差点把手烫伤,才知道它是遇空气氧化而凝固,跟502是有机溶剂挥发不太一样。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502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

502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固化。

不行怎么办?找人修就贵了,换又不舍得扔

网友B:
楼主豪放,建议塑料盒散热片侧打散热孔,然后盖个盖子,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豪放,建议塑料盒散热片侧打散热孔,然后盖个盖子,安全第一。

塑料盒使用化学实验室水槽,挺深的,感觉还行。不用时上边用一本薄薄的书盖着,拔掉电源。
因为一直只用400W,开机显示2100w、立刻调节至最低。烧完一壶水断电用手摸,散热片仅仅温热。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坐等放鞭炮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不怕移动或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