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算全网首拆绿联的KVM

楼主(2019-11-20):
网上有查到绿联的KVM拆解,是一个8051的IC控制切换的,今天拆的,是绿联的另一款方案的,在此说明下,先上主图

然后是两个侧面

然后开拆,底部是四个螺丝,很好拆,先上全家福,

然后是主板的图片,上面的IC,会详细说明的

底面的,没有元件

再拍IC的细节图

这个是主控,型号是CH559L, 带MCU带hub功能,5.0元多一个,然后是视频和USB切换的芯片,

两个CH440G,两个552G,就拆到这里了! 芯片可以去百度查询!

网友:
好歹带芯片,见过纯机械开关的

网友A:
看背面残留助焊剂,感觉插件都是手工焊接。

网友:
绿联就是宣传比较好,做工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残留助焊剂,感觉插件都是手工焊接。

像是补焊的

网友:
这成色一般般啊,那焊工太二了

网友(2022-05-26):
还以为绿联的会很好,没想到里面也就这样。

网友:
用料中规中矩,见过有些就是开关切换的,那视频信号反射那个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