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天能48v/10a锂电池{竟然用拆机电芯}

楼主(2019-11-20):
拆解天能48v 10a锂电池{竟然用拆机电芯},电动车原车带的天能48v 10a锂电池跑不了几公里就断电。用了1年多了还在保修期,可看看天能的保修政策需要复旦来回运费。管件电池快递不给运。还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打开盖子看看,做工中规中距,量了一下有三组电压偏低,怀疑有坏电芯。仔细一看为什么电芯颜色不一样呢?中间两排颜色偏蓝,边上发绿。拆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原来中间两排电芯没有印字,两端有打磨的痕迹,难道天能公司还能混用二手电芯?经过测量一共三组有4节电芯一点电也没有了,坏的都是没有印字的电芯。看来天能公司确实混用二手电芯欺骗消费者。印字电芯没有一个损坏。有图有真相,大家好好看看。

网友:
这是欺骗消费者呀!

网友:
刚刚换了天能的电池没几天,

网友:
是不是这样可以让电池组在差不多保修期后坏掉,回收回来更换这几颗电芯后又可以再次回流到市场上。

网友:
我的天。这个也太没有底线了。再省也不能用拆机的呀,可能看着指标蛮好,但保不齐哪天就挂了。

网友:
真心没底线,奸商

网友:
还真是有点不地道!

网友:
估计本身就是返修电池

网友A:
梯次利用啊。。。
新能源车上弄下来,重新分容过的电芯吧。。。
早年很多新能源车生产出来BuT拿到了,车子就拆掉了。。。

也可能是两个电芯供应商的。。。
TC带印字的实际上也不见得是全新电芯。。。

看样子这个18650厂家耐久性不一致啊。。。

看日期16年的,现在三年了,差不多了。。。
旧锂电池是有害垃圾,防止短路丢在红色垃圾桶里面。。。(放电到3V就差不多了,再放电会有气体产生,危险)

网友:
又在自砸招牌。天能就差那几块电池的钱吗?

网友:
天能你好……天能再见……

网友:
估计是返修电池,拆了坏的几只,有从别的问题电池组里挑几只好点电池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次利用啊。。。
新能源车上弄下来,重新分容过的电芯吧。。。
早年很多新能源车生产出来BuT拿到了,车子 ...

印字电芯没有打磨痕迹,是不是全新就不知道了,无字电芯明显有打磨,而且坏的全是无字电芯。同一种电芯都要分组分容,不同电芯差距不是更大吗。

网友:
记得了,天能

网友:
天能这样太缺德了,自毁前程

网友B:
上个月才换了5个天马定制(天马电动车销售说的)的天能铅酸电池,比超威贵80,这会不会很快就完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才换了5个天马定制(天马电动车销售说的)的天能铅酸电池,比超威贵80,这会不会很快就完蛋啊?! ...

天能的铅酸还是很不错的,一套4820的用了三年现在感觉还行。

网友:
估计原车带的新电池让卖车换成维修品电池,新车铅电池换维修代用品是公开的秘密了

网友:
好像跟电动车联盟那有一拼,最后论坛都关了。我还好只弄过充电宝并联电池组,没弄山地车改电动,加上北京限电等。

网友:
这个不一定就是天能的,也许是仿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