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牛屎U盘,无法格式化了。

楼主(2019-11-20):
一个牛屎扩容2T的U盘,插在矿机上用了一段时间,最近拿下来,发现无法格式化了,格式化时提示有写保护,大神们看看能用什么工具量产?

网友:
这个基本没戏,可以用diskgenius扫一下试试

网友:
用chipgenius最新版看能看出是啥主控吗,我觉得很大概率是芯邦主控的。用芯邦的量产软件看能不能认。

网友A:
不是兴邦,是安国的AU6989-GTC。我有10个一模一样的。量产比较麻烦,需要短接,或用黑片工具清空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兴邦,是安国的AU6989-GTC。我有10个一模一样的。量产比较麻烦,需要短接,或用黑片工具清空一遍。
...

谢谢,我去试下看。

网友:
有一个还是印苹果的,不能删除或加文件了,不知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兴邦,是安国的AU6989-GTC。我有10个一模一样的。量产比较麻烦,需要短接,或用黑片工具清空一遍。
...

我下载的软件无法识别呢,短接29和30也识别不了,你不能发一套软件啊,谢谢。

网友A:
去量产吧找这工具.这工具只用于清空,不能用于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量产吧找这工具.这工具只用于清空,不能用于量产.

我最新版的chipgenius查看了,是华艺HuaYi HY6919,找了个华艺的量产软件能识别出来,并不是你说的安国AU6989,你确定你的和这个一模一样?主板上有明显的HYE机个字母,就是华艺的。

网友:
这是我的,正面原件一摸一样.连丝印和空焊位置都一摸一样.传说中的脚对脚兼容?

网友(2021-01-25):
一样的症状,提示格式化。楼主结果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新版的chipgenius查看了,是华艺HuaYi HY6919,找了个华艺的量产软件能识别出来,并不是你说的安国AU ...

用华艺的AP工具清空,再用MP工具量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