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星光850A+开机就烧电阻

楼主(2019-11-20):
自从有次用了之后没有冷却就拔了电源,这台机子就罢工了,一开机就烧电阻,(铁钉所指,原配是面那个,阻值貌似是27.9欧,红紫白金金),另外图二那个长方形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裂纹。不知道啥坏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白色的应该是水泥电阻,翻过来顶上应该有阻值,拆下看看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白色水泥电阻,看着功率不小。

楼主:
背面啥也木有,测阻值有6.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