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盟72v6A铅酸充电器能改成电压电流可调的吗?

楼主(2019-11-20):
前天家里的48v12AH的电动车在楼下充电,小偷把充电器偷走了,现在只有力盟的充电器,哪位好汉给看看能否改成可调节的充电器。献个具体方案。

网友:
小偷把充电器偷走了,
你知足吧,没把你电瓶偷走

楼主:
电瓶没偷走,我固定电瓶用的防盗螺丝。

网友A:
看到是UC3845方案就好说了,大胆的改,加两个辅助电源给芯片和后面的单片机供电,断开原来芯片和单片机绕组,改电压和电流取样,必须可以。

网友B:
最简单的,把这个充电器卖了,再买一个适合你的,可惜了这个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是UC3845方案就好说了,大胆的改,加两个辅助电源给芯片和后面的单片机供电,断开原来芯片和单片机绕组 ...

非常感谢,有专业人士的话就跟我一个定心丸了。否则改坏了2个车车都趴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把这个充电器卖了,再买一个适合你的,可惜了这个充电器

这个电源还不错,自带库仑计,可以实时显示充电电流和电压,还带自动定时功能。卖了太可惜而且还要买2个充电器。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学习不建议改费时费力不如直接买个二手的合适也就十几元至二十多九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