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帮忙看看这个RealSSD 480G的固态还有救没有,数据接口变形了

楼主(2019-11-20):
这个是定制的SSD,Logo已经刮掉了,480G

数据接口有点变形,金手指弹起来了,自己修整了一下

镁光的闪存

修整了接口,可以正常插进数据线了,然后接电脑上测试,可以识别到盘,在初始化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请坛友帮忙看看还能救不?

网友A:
直接焊线试试,如果能用就想办法把接口换成全新的,如果不好用就试试重新开卡

网友:
201903还挺新的?
楼上的方法不行可以拆内存做U盘。也值不少钱

网友:
算了,拆颗粒换主控板吧,数据应该还能备份出来~

网友:
感觉不是接口的事儿

网友:
果然是镁光的 m500DC

网友:
可以换sata座子的。

网友:
大M大神可以开,

楼主:
里面的数据倒是无所谓了,就是想利用一下这个盘,通电时间很短

网友B:
换主控板吧,就算修好了还是有可能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我的镁光M550(msata版)也是这样,拆颗粒换成2246en主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控板吧,就算修好了还是有可能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我的镁光M550(msata版)也是这样,拆颗粒换成2246en ...

我动手能力不强啊,怕把它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线试试,如果能用就想办法把接口换成全新的,如果不好用就试试重新开卡 ...

等下按你的方法焊根线试试,谢谢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看,换掉没用的话只能搬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动手能力不强啊,怕把它给废了

我也差不多,拆装颗粒都是找同事帮忙~

网友C:
这板子是带掉电保护的,只是容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是带掉电保护的,只是容量小了点

是的,这个是企业级的,虽说现在固态硬盘价钱降到厉害,但这种还是要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