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到个功率计,拆开打理一下,顺便来骗点M

楼主(2019-11-20):
到卖灯的朋友家玩,看到淘汰的货架上有个带屏的玩意,就弄了回来。接电后发现是个功率计,各功能竟然都还好用,就打理下吧

叙利亚成色

拆掉后盖,竟然没有牛屎封装的芯片

祭出论坛神器,拆之

主板,630V的CBB电容好评

液晶驱动IC TM1621

移开晶振,主控MCU型号被打磨了

一个按键,两个背光LED

兰色的

液晶和主板的连接用了导电橡胶条,非斑马纸,好评+1

匀光板

脏嘻嘻的段码LCD

卫生间,刷子、洗洁精伺候,晾干

逆拆解,洗澡后看着还算不错

上电,工作的很正常

找出个明装插座,接线,先找个电水壶试试

水壶额定功率1.8KW,实测1.7KW,烧开一壶水耗电0.16KWH

电磁炉,号称最大功率2000W

2000W档实测1.36KW

1600W档实测1.18KW

1200W档实测1.0KW

关机后风扇散热5.7W

待机功耗1.4W

等有空的时候找个多位的插排,把这个表头嵌在里面,手里又多了一件神器。

楼主:
那个按键是多功能的,可以打开/关闭背光灯,超功率提醒和复位总电量等功能。
介绍是从万能的TB上找到的

这货还不便宜,捡到宝了。

网友:
你这个测电磁炉的可能有误差的。

插座的线细了,会有影响的。

我之前测试大功率电磁炉用一个最大支持3000W的插板,测试3000W时,功率才2200W。

换成2平方的线做的插板后测试,3000W档实测有2650W.

网友:
打理完后很漂亮,还这么值钱,你发了

网友:
激光刻字机给芯片去掉型号很常见,楼主能捡到好的功率计运气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有好东西要大家分享,见者有份,强烈建议楼主发M币

网友:
这个玩意很有用,赚大发了

网友:
谢谢楼主老大哥,让我离22合1又近了一步

网友:
看着做工挺精致 显示参数也全面。

网友:
相当好的仪表,竟然差点被埋没了,幸亏有帖主

网友:
运气这么好,这都能捡到

网友:
谢谢,这是偶掉的

网友:
好东西,可以测测家里各个的电器的实际功耗了

网友:
液晶屏擦洗干净焕然一新,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一打理和新的一样!

网友:
居然是好的

网友:
新完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
不错,叙利亚成色,一整像新的一样

网友:
1.4W都能显示,不错。我那个功率计,2W以下就不显示了

网友:
一直想要这种表,计算电动车充满电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