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V5S安盾系列千兆路由器到手即拆+测试,少见的分体式网变

楼主(2019-11-20):
10月份,家里换了200M的光纤宽带,想着升级下原来的360P1路由器,X宝上搜索看到360N5S路由在搞预售,就付了20块的定金。

官方的宣传,看看就好

双11当天支付尾款,大约是11月15日左右收到的,在床单上拍的开箱图

12V的适配器

楼下开始拆解……

楼主:
在此楼完成拆解

待拆的主角,立式的造型,中间的竖条显示用来显示工作状态

右下角360的LOGO

只有3个网口,不分WAN、LAN,可以随便插

拆掉底座,露出2颗螺丝,祭出拆机神器~数码之家X22

还是打不开,看来还有卡扣,拆机片划几下

用力,卡的一下就掰开了

卡扣大部分完整,坏了几个但不严重

生产日期,2019年9月

LED导光条

背面很干净,只有一片散热片

把主板翻过来,看着很简单的样子

主板全貌

分体式的网络变压器,一共12颗,与我们在路由器里常见的网变不同

普通路由器里常见的黑色网络变压器:

16MB SPI Flash固件,还有一个可焊接闪存的空位。

联发科的2.4G无线芯片MT7603EN,设计有屏蔽但没有焊接

两个散热片,粘的很结实,还要用就不暴力了
估计CPU是MT7621A/双核/880Mhz,老站有许多拆机评测:http://bbs.mydigit.cn/link.php?action=tag&tagname=MT7621
5G无线芯片估计是MT7612EN
前两年流行的联发科MT7621+MT7612+MT7603路由器方案

DC-DC电源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断掉的卡子

按钮,直接烫上的

4个天线,连接线2白2黑,应该是2个2.4G,2个是5G

断掉的卡扣

原样装回

接上送的6类网线,上电

连接360开头的WIFI,手机浏览器打开luyou.360.cn,提示下载360家庭防火墙app,安装后打开

因为猫把拨号的活干了,此路由不用任何设置就可以上网了。把SSID修改一下,一个路由2个WIFI

配置如图

可以显示已联接的设备,每个设备可拉黑限速啥的

跑个分吧,手机网络的速度

路由到互联网的速度

还有一些乱七八遭的功能

电脑端测试,不知道怎么看网卡。度娘说看这里

360安全卫士的宽带测速

找个游戏试试

软件管家下载速度

总结:
100出头的价格买一个千兆路由,不求多么牛X,只要稳定就好,并且实测网速还是很给力的。
但是坑爹的移动宽带封杀了大部分的BT下载,迅雷啥的都没有速度。百度云没开会员,速度更是只有可怜的几十个KB/S。,不过看看视频,逛逛论坛,刷个朋友圈啥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A:
这是开封,不是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封,不是拆解

不要着急啊亲

网友:
拆啊。想看下什么芯片

网友:
盲猜是  mtk7620系列,, 当然也有可能是 螃蟹家的

网友:
我觉得是mtk7621 的U,mtk7620是单核的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百兆的路由器呢,。

网友:
网变去哪里了??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

网友:
看来芯片小热。都加高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
网变还是挺新颖啊!

网友:
哎,360的东西都敢买.NB

网友:
没有看到ppt里的那四颗玩意

网友:
新来的就滚床单了?

网友:
我的路由器不到200,下载速度迅雷,有,10 MB每秒,联通的人说,给我提速到100带宽,不是,懂这个,

网友:
3个网口,不分WAN、LAN,有没可能固件刷三WAN口

网友:
其实就等于只有两个lan口了,不够用

网友:
mt7621at吗?但是没看到缓存啊,这阉割的有点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