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撸了个T6 led灯珠,搭个驱动怎么不恒流?

楼主(2019-11-20):
前阵子红包撸了个T6灯珠,最高2.5A电流,一直没有驱动,最近有空在网上看到两个低压的led驱动IC,就撸来折腾,可怎么一点都不恒流,电压一变电流也马上跟着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懂的大神指点下。
先上灯珠图

第一款IC QX9920

典型应用

搭的电路,有点丑,不管了,看结果先,采样电阻0.1欧,按它的计算器计算,4.2伏电流应该是2.42A,测试有点小,小就小吧,关键它不恒流啊,电压一变,电流马上跟着变,一点都没有恒流的样子

电流小了

3伏就几乎没电流了。

然后找了另外一个QX7136,还是一样的结果的,芯片介绍

典型应用,这个更简单一些电,电流=50mv/采样电阻值

采样电阻取的0.025欧。

也是电压一变电流马上跟着变

3伏,这个电流要好些

加大电压,电流马上变大,灯珠最大2.5A,不敢加电压了,再加就要挂了。

究竟是哪里没弄对呢?懂的大神指点下,按我的理解,在芯片的工作电压内,一定范围是应该恒流才对啊,有点变化也不会太大的。

网友:
整台示波器测测波     表也该弄个像样点的     看着心酸。。。

网友:
灯珠看样子是仿cree的(正品的芯片视觉上是布满整个透镜的),测量一下vf是不是比较高。而且你的供电电压较低,大电流下电感和取样电阻的压降可能较大。

网友:
我是用3R33来调光的

网友:
真是人才。
你搞清楚电路原理没有??
这个恒流电路是Buck降压恒流电路,输入电压要高于输出电压一定值以上才能恒流,你一个LED的Vf至少在3.3V以上,锂电池带载加上线损最终只有4V左右了吧,压差只有0.7V左右,这种压差电路根本不能工作所以没法恒流。你至少要两节电池串联8.4V以上才可以恒流吧。

网友:
第二个电路也一样,上面只是说在100mV压降下输出0.35A电流,但是你要输出2A多的电流,这个压差估计远远不止100V了,需要更高的压差。所以同样不行。而且线性恒流源不适合很大的输出电流,因为效率太低输出管没法散热的。
建议LZ还是扎实学一点电子技术基础再来设计吧。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我觉得第一款芯片是不是电感值选得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折腾,我觉得第一款芯片是不是电感值选得不合适?

47uH,按它的手册上的值选的。100uH也试过,感觉不出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47uH,按它的手册上的值选的。100uH也试过,感觉不出区别。

如果这样电感没有发热应该就没问题的呀

网友:
线性恒流,灯珠VF值大概在3-3.2V之间,大于这个电压才能恒流,还要考虑损耗,0.1欧姆取样太大了,试试10毫欧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