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遇到这个错误Chk PreTest Fail,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1-20):
原来8贴  准备开2T 结果放弃拆了4贴 开1T   开卡就提示31错误 0X2A  Fblock number 8K
flash 是海力士 H27Q2T8CE9R   256G 4CE 16 DIE  求修改哪里能开的成1T

网友A:
最左下角的ADJ那个打上√,保存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下角的ADJ那个打上√,保存开卡

我试试   谢谢   0X2A  Fblock number 8K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   谢谢   0X2A  Fblock number 8K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容量选择AUTO 。打开flash management设置,don't care打钩,Channel把CH2/3去掉,保留CH0/1,开512GB看看。怀疑闪存有问题。

网友(2021-06-15):
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

网友(2023-09-11):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B:
我也是海力士,开不了1t

楼主:
早开完了  PSLC 模式开了512G 用了大半年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海力士,开不了1t

海力士漏电,我选择放弃容量  开PSLC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个别的版本软件就行了

网友(2024-10-11):
我也贴了一个  也是报这个错 楼主怎么开出来的能说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