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怎么实现220V气动阀延时关闭

楼主(2019-11-20):
我现在有一个气动电磁阀,需要它断电后还能延时一秒或者半秒关闭,请问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加一个空调用的电容行不行。
就是一个切割机,有夹紧与切割动作,我需要切完后夹紧再延时一下再放开。

网友A:
加个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电磁阀功率大小,小功率的话,可能配个大电容就行,大功率的话,还是去搞个UPS吧,或者逆向思维,想办法把延时关闭改成延时打开

网友:
电磁阀我不懂,如果是手动阀就好办了,把一个哑铃用电磁铁吊住,失电哑铃掉下来,砸在手动阀上,使其关闭,至于时间,用自由落体公式计算哑铃需要吊多高就行了,非常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时间继电器还是稍麻烦一点,需要信号输入。

网友:
电磁阀是交流的吧?并联电容不好使。

网友B:
在切割锯上加个行程开关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切割锯上加个行程开关不行了。

行程是有的,就是要先手刀,再松开。

网友:
加继电器是最简单安全的办法,几根线的事,几年都用不坏,搞切割夹具先松开是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继电器还是稍麻烦一点,需要信号输入。

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闭合、通电延时断开;断电延时闭合和延时断电断开四种不同的类型,应该有你需要的种类,接线也不麻烦。

你原来的气动电磁阀(想必应该叫做电动气阀吧,用电控制的气阀)的电源线接到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与220V常电源串联,去控制电动气阀的线圈,就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

按照我(对楼主装置和要求目的)的理解,附上一个简单的接线示意图。

网友:
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把原来控制电磁阀的两根线接延时继电器的线圈。另从总电源(一般不会断电的地方)拉电源,经过延时继电器延时触点到电磁阀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继电器还是稍麻烦一点,需要信号输入。

断电延时继电器,不麻烦,会模拟电路的话就不用问了,sou还是上继电器把

网友:
220V交流电磁阀直接100V直流驱动,然后并联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一个时间继电器,便宜的就20块钱。接线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买一个来研究一下,你应该搞得定。

网友C:
气动的有调整螺丝的,进气和出气都各有一个,你只要调整期中一个就可以了,一个是延迟开启,另一个就是延迟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动的有调整螺丝的,进气和出气都各有一个,你只要调整期中一个就可以了,一个是延迟开启,另一个就是延迟 ...

气动的阀门可以调整,这是正确的,但是:
不可能有气动的电磁阀吧,气体和电都能作为阀芯动作的能源,怎么可能使用气源开启电的“阀门”。楼主讲的应该是电动的气阀,否则楼上的答案全部都对不上号。

网友:
电磁阀输出加一个小的储气罐,维持压力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