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想挽救下旧u盘-Innostor(银灿) IS916EN-A3 - F/W 2.03.02.50

楼主(2019-11-20):
单位里突然1根u盘用不了了,想做个量产,自己本人头一回尝试量产,找了工具,用的是IS916EN_V2.10.03.101,结果说有14坏块跟错误代码43,麻烦大神可以指导下吗?想挽救下旧u盘

楼主:
谁可以给指导下?想说 把这根u盘修复1下

网友A:
关掉软件重新插拔试下,以及配置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软件重新插拔试下,以及配置图发上来

...有usb接通声音 但是 识别不了,没用软件量产之前 是ChipGenius读取不了u盘的内置信息,下载了软件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B:
ChipGenius读取不了u盘的内置信息,你应该先换个USB口,然后再换个量产软件版本,多试几个。这个43错误码,我2天前刚遇到,是916D的主控,后来换低一个版本就过去了,连换几个版本都能过,就那个版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pGenius读取不了u盘的内置信息,你应该先换个USB口,然后再换个量产软件版本,多试几个。这个43错误码, ...

多谢了 我试下看看 多用几回别的版本

网友(2022-06-26):
http://www.usbdev.ru/?wpfb_dl=6202 ,这个软件可以修复。A-DATA-ORU-INNOSTOR-AIO-BY-USBDEV-O0527.rar

网友:
我威刚uv128 ,32G ,2016年win7 下 银灿is 916en 可以,现在win10下不行,和你一样 错误43 ,fail opne fw fail 。

网友(2024-02-21):
1.我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案,先量产,量产工具不格式化,如果芯片支持ddr的话,勾选ddr, 读取速度翻倍
2.量产结束先运行ai partitionV1.02  再运行ai partition V2.0.0.3,
不进行第二步骤格式化不了u盘,老提示没有媒体,就是这么玄学,试了好多次了
3.拔出u盘,到win7电脑格式化u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