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WD-BLACK P10 Game Drive游戏移动硬盘

楼主(2019-11-20):
西数新品游戏移动硬盘,黑盘,实际读写速度大约120M/S,造型还是很时尚的,2TB容量,5400转,3年质保,狗东双十一579拿下,到手有几天了,没忍住拆开看一下,主要是想看一下实际硬盘型号,之前用软件检测出来的硬盘型号是WD20SMRW,以确定是PMR还是SMR,结果有点失望,啥也没看出来,看图吧,拆下的外壳是金属的,铝合金,其它部分都是塑料,硬盘主板是集成USB3.0,没有用sata转接板,USB3.0使用了金属加固,即使这样,感觉晃动仍然很大,主板跟着USB口一起晃动

硬盘设计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外表有4个减震脚垫,内部硬盘侧边螺丝处有4个减震橡胶,只是表面空空,啥也没写,要不是在京东自营买的我都怀疑是不是组装的了。

网友:
感觉就是换了个壳

网友:
2.5寸7~9mm单盘2T的都是叠瓦盘,不用想了,这块应该是WD20SPZX换了个主控板。个人不建议买这种一体的移动机械硬盘,一旦出了问题数据也不好搞。可以买个好一点的硬盘盒,再买sata口的盘自己组装一块,这样也可以避免使用这种micro usb3.0的接口,统一type-c才是未来。

网友:
现在出的大容量,超薄的移动硬盘都是叠瓦盘,要想买PMR盘,只有老款的可能才是的。

网友:
帮LZ解除一下疑惑,上传一下新版西数命名规则

网友A(2020-07-12):
5400转,不适合游戏,加载慢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0转,不适合游戏,加载慢很多

所有的机械硬盘都不适合游戏,SSD才可以。。。

网友:
7200转都不用,真的有点坑了

网友(2024-03-01):
请问后续怎么把硬盘本体拆下来呀
要换个硬盘盒,到这一步了,死活掰不动

网友(2025-02-20):
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