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是良明钻吗

楼主(2019-11-20):
从咸鱼上买的,卖家说是良明三用钻,但收货后用我原装电池装不上,此钻定位槽在中间,而良明电池的定位键在偏左的位置,卖家说钻是老版本的,请教大家,此钻是真良明吗?见图。钻的锣丝是镀锌梅花孔,中间没有突起

网友A: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谢谢您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原装的电池用不上呢?

网友:
我看上去应该是良民啊,定位槽不同,可能是配镍镉电池,我刚刚翻了下X宝,镍镉电池2种定位都有,晕倒,都是都是18v的能使。

网友:
看颜色和样式应该是

网友:
确认电压和正负之后自己做一个突起还不是简单?

网友:
镍镉的钻,不过电压一样没事的,把电池那个凸起削掉就行了。

网友:
看看机器的正负极和电池匹不匹配,匹配的话插上电池看电池会不会自放电。喜利得以前的镍镉电池电锤插后面出的锂电池 锂电池会跑电。

网友:
没错就是良民

网友:
大大的良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原装的电池用不上呢?

这个根本就不是良明的上插式接口,而优利比的。

你可以尝试用工匠上插接口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