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PK AS-300A高频焊台烧保险检修

楼主(2019-11-20):
收了台TPKAS一300A高频焊台,买家说本来不接手柄通电显示S一E。接手柄后就烧保险了再换保险一开机就烧保险了,到手拆机测功率管已烧了。上某宝买了功率管上机,保险不上接90W灯炮串联通电。显示来了但灯炮很亮。修理电源的经验还是回路有短路问题,但手柄发热芯会慢慢升温。功率管温升很快,开机2分钟就不能摸了。没有波波机只有数字表,没修过这一类的高频焊台,没经验,想着这是什么问题呢?就上网百度了,奇怪了,网上都沒人上过国产高频焊台的故障检修经验。只看到不少的国产高频焊台的原理图。没办法了,只好把功率板的原件一个个测了,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有IC4011十380晶振手头没测不了,想着应该4011坏的几率大,又上某宝买了几个。今天到货了,拆除IC换上新货,串灯炮开机,灯炮会暗红,显示温升上升了,很快就显示300度了,手摸功率管不热了。嗯,正常了。写出来给大家提供检修想路。

网友A:
这个芯片实现高频振荡的吧?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实现高频振荡的吧?多谢分享

对,振荡IC

网友:
这种维修经验的分享,比那些别处复制粘贴过来的有用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高频焊台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修经验的分享

网友:
如果能在图片标是哪个芯片就更好了!

网友B:
其实高频焊台检修思路和电磁炉基本一致。有时候烧功率管还要看看那几个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高频焊台检修思路和电磁炉基本一致。有时候烧功率管还要看看那几个CBB电容 ...

苦于沒有检修经验,也找不到,但也先想到那几个电容,先简单测试过没找出问题,然后才找IC代换的。

网友:
不错的分享,有示波器可以更快的定位。

网友C:
焊台差不多一个毛爷爷吧,不含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台差不多一个毛爷爷吧,不含手柄

坏机十1个好的不是原装手柄十包邮快要一个毛爷爷了主要喜欢练手

网友:
修好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网友:
谢谢分享。。。。。CD4011只是构成一只400KHZ的的RC振荡器。估计是输出幅度不够,把MOS管累死了。。。。。

网友:
佩服,高手啊

网友(2022-05-10):
我的一个故障一样的,也是显示S-E,不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