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固态硬盘坏掉可以做u盘吗

楼主(2019-11-20):
前段时间自己的的ocz arc100 256G坏掉了,已经过保,坛子里有大佬代做U盘的吗 ?或者说这样搞划不划得来233333单个颗粒是16G的,估计主控或者供电坏了,因为颗粒写入量不多
当时在pceva发过帖子,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http://bbs.pceva.com.cn/thread-146042-1-1.html

网友:
可以的,群里有例子,昨天还看到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SSD主控板,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新的SSD了,就是性能可能弱点

网友B:
16G的可以说是浪费主控板

网友A:
另外提示一下,你可以不插数据线单纯插供电放一天看看自检会不会有好转
如果偶尔不识别可能是固件有问题,又或者是某个电容容值不对了?

网友C:
16G双贴才32G,is903板子成本都是13左右,不太划算,如果你想做可以加我

网友:
我也有坏掉的固态硬盘。。正在考虑怎么改优盘

网友D:
改U盘不合算,不如换2246en的主控板改固态~

网友E:
代做   手工费双贴每个8元    材料按照淘宝价

网友F:
很常见的颗粒,几乎所有主流的U盘主控都支持

双贴32G正好,双贴90M,读200左右

网友G:
我看还是换主板,重做SSD比较实用。U盘不要太多,有一两个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SSD主控板,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新的SSD了,就是性能可能弱点

ssd的主控板应该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的可以说是浪费主控板

双贴32G容量还可以   大文件传输直接用固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示一下,你可以不插数据线单纯插供电放一天看看自检会不会有好转
如果偶尔不识别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

SATA直接不识别  插硬盘盒可以识别   读写大文件掉盘   板子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G双贴才32G,is903板子成本都是13左右,不太划算,如果你想做可以加我

这个颗粒慧荣的3281板子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U盘不合算,不如换2246en的主控板改固态~

主控板也挺贵的,还有就是不缺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还是换主板,重做SSD比较实用。U盘不要太多,有一两个就足够了。

固态手里挺多了   u盘这种小玩意平时送人什么的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做   手工费双贴每个8元    材料按照淘宝价

支持慧荣的328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常见的颗粒,几乎所有主流的U盘主控都支持

双贴32G正好,双贴90M,读200左右 ...

感谢感谢

网友:
代加工,更换2246EN主控板,包工包料包回去运费80: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