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主控量产不能选择闪存型号

楼主(2019-11-20):
双十一在淘宝店里购买IS903主控和JS29F64B08NCFP闪存两颗请店主帮忙带焊的。

ChipGenius_v4_19_0319检测出来和闪存芯片上不一样。

量产工具检测如上,和ChipGenius工具里有不一样了。

量产工具里设置竟然不能选择闪存型号的,虽然量产没有问题,但感觉不舒服。
请给各位大佬帮看看,那两个文件也修改了,就是设置里不能添加这个闪存型号。

网友:
这样不行,还是砸了吧,上铁锤是解决一切难题的直接办法

网友:
怎么不一样了,你是觉得JS和PF有区别?

网友:
多种闪存用一个ID不是常事吗,不用太纠结型号。

楼主:
没有大佬帮改一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大佬帮改一改的吧

无意义,改不改开卡都一样。平常看不到闪存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意义,改不改开卡都一样。平常看不到闪存型号。

那也是呀,主要开卡时候,设置里面的闪存就两个型号可选,这个很奇怪呀,连其他品牌闪存型号都看不见了。这个就不懂了

网友:
打开量产程序,先不要点搜索,先点开量产设置,就有完整的Flash列表,设置好保存后,再搜索、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