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入坑树莓派(0)RaspBerry Pi 4 开箱

楼主(2019-11-20):
喜欢编程,无奈总是坚持不下去,学51,说十天学会,N十个十天还没有入门,只会修改个简单程序。arduino学的更是只会下载,下载,还是下载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学会制作键盘主控,也不能天天做键盘啊!话说外设的坑水太深,太TM的烧钱 捡垃圾都烧秃噜皮了。

入手死猫后,开始关注智能家居了。没事在知乎转悠,看到树莓派都出四代了,性能堪比我那老爷机了,赶紧恶补一下树莓派知识,借双十一入手树莓派,下面开箱

同时也入手了铠甲,hdmi线,hdmi转vga线,视频头和支架

电源就不买了,太tm贵了,竟然要好几十,从老五家入了两个两块八的5v4a电源和一个一块四的typc线就妥妥的了。
sd卡用手里class4 16g卡,不行再买u3的卡。

初次安装不建议用官方推荐的noobs,安装后屏幕没反应,问度娘说要修改config文件,noobs里面木有这个文件,有木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告诉我一声。

安装树莓派系统,首先下载SD卡格式化工具SD Association's Formatting Tool,格式化sd卡,下载树莓派系统,下载balenaEtcher软件,这个是安装树莓派系统到sd卡的软件,打开软件点击【Select image】,选择刚刚下载的Raspbian镜像(.zip文件)。
点击【Select drive】,选择要写入的SD卡。
然后点击【Flash!】按钮,等待完成写入即可。用电脑打开sd卡,找到config.txt文件,打开找到hdmi_safe=1这行取消前面的注释号,保存设置。sd卡狠狠的插入树莓派,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纳尼?奥,木有开机啊,插上电源,屏幕上终于出现了

楼主:
什么情况,文字都给吃了?现在只能一点点的编辑,多了就吃了,不知道是网络还是论坛的原因。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交易区等你哟。

网友B:
发热这么大?

网友:
WOW,最高版本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交易区等你哟。

有时真是这样,难在坚持。

网友:
树莓派可是烧钱的玩意,能玩出新鲜的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入门到放弃,交易区等你哟。

怕是要你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这么大?

推荐用5v3a的电源,应该最大功率15w。

网友C:
当时20撸了个1b试水,系统装好了玩了半天就吃灰了,庆幸没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20撸了个1b试水,系统装好了玩了半天就吃灰了,庆幸没买好的

4b性能提升很大,USB 3.0!千兆以太网!WiFi 802.11ac,蓝牙5.0,4GB内存!4K60帧显示!称4GB内存加持,新款树莓派可以满足从车间到桌面的所有需求,这是史上功能最完整的树莓派。

网友:
前几天在咸鱼看到有100块3块的树莓派b+,还自己加了无线网卡和时钟,当捡垃圾拿回来玩也不错。随便玩玩没搞点便宜货就好了,真学习其实也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4b性能提升很大,USB 3.0!千兆以太网!WiFi 802.11ac,蓝牙5.0,4GB内存!4K60帧显示!称4GB内存加持, ...

每一个新版本的树莓派都是史上功能最完善的,这个没什么意义。想办法用得上才好。

网友(2020-01-02):
貌似4不便宜吧?

网友:
想通了请@我

网友(2020-02-16):
你这样艾特要小心,我点开看了下,真的有这个人。。。
那个人估计已经被不明不白的艾特n次了

网友:
这个发热量这么大了?还需要散热了?我用的pi zero w 做网关相当的不错,低功耗,稳定。运行1年多了。

网友:
新系统好多了,刚买回来的时候,发热是真的大啊,两个小风扇都压不住,后来,好像升级了系统,现在发热很小了,我现在基本当作小电脑来用,电脑一开200瓦,这个,算上显示器也就十几瓦几十瓦而已,性能不错,前阵子做下载机了,后来买了个矿渣贝壳云,树莓派又回到主机的角色

网友:
这一套下来投资不小啊。想当年买了个2B,到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其实G1840 + 8G +128G SSD 用 DC电源 待机时只有18瓦左右。。。。

这个太贵了。。。
一直想买 一直买不起

现在在用orange pi pc 咸鱼50包邮的 拿来做家用小服务器 目前还好。。。这也算是矿难的福利之一吧。。。。
原来用个N1 但是8G存储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