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会把4芯S端改5芯VGA线啊?

楼主(2019-11-21):
(图片)

网友:
直接改不了,要用转换器,5蕊不够用的,RGB三条+地线+行+场,至少6蕊起

网友:
S端子只能改AV线。。

网友A:
楼主没有搞清原理,Y/C信号,除非你再加解调芯片输出,RGB+V/H,否则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搞清原理,Y/C信号,除非你再加解调芯片输出,RGB+V/H,否则没戏。

正解。。。

  S端子顶多改个AV信号。。。

转别的,应该需要带芯片解码得模块了。。。

网友:
s端口改av端口,然后用一台海威康视录像机,因为录像机有模拟量转数字量芯片,我发帖有成功AV转VGA过

网友:
不用改,买个电视盒  比你折腾来的简单

网友:
买弄两个设备,一个VGA转射频,然后接上S端子线,四根都多。另一个设备射频转VGA视频
哈哈

网友:
换个思路,可以RGB去掉一路,仅用2个颜色

网友:
有的可以,绿同步是一路的就行,老的戴尔显示器就是绿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