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这个板子咋短接呀

楼主(2019-11-21):
家里固态掉了。第一次遇到,很捉急,狂补各种开盘及恢复数据的知识。昨天在热心大佬的帮助下,给了一个sm2246en的开卡工具准备开卡,结果扫描不到。

原来是需要短接,可是板子的情况与网络上的都不同尝试了几次都不成,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短接哪里?亦或是开卡步骤存在问题?多谢大家了!

对了,还有些细节:第一对儿短接时板子上有个红灯亮了;固态原来分区两个,用硬盘盒连接后只读出一个来,我也是在只读出一个的时候进行短接、扫描驱动器,但是最后收工时可能是读盘慢的原因,两个盘符都显示了,短接、扫描不到与此有关吗?

网友A:
你现在是想要找回数据呢,还是想救活这块盘?想找数据就千万别开卡,开过卡,找数据就没啥希望了。
纯粹开卡的话不难。

网友B:
试试短接第二组跳线~

网友:
数据恢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人做不了,看都看不懂。简单粗暴开个卡认个盘还能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短接第二组跳线~

第二组也试过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想要找回数据呢,还是想救活这块盘?想找数据就千万别开卡,开过卡,找数据就没啥希望了。
纯粹开 ...

主要还是恢复数据,您的意思是千万别用量产工具开卡吗?

网友:
想恢复数据啊,那就别开卡,一开卡,数据就没了~

网友C:
短接进入ROM模式是无法恢复数据的,开卡数据就全没了,数据很重要找数据恢复公司,他们是用PC3000修复的。
能读到一个分区,如果上面数据能读出来,试试用DiskGenius看看SSD剩下那个分区怎么回事,是不是坏块导致分区表有问题。
SSD恢复数据可以试试SysTools SSD Data Recovery。

网友D:
固态原来分区两个,用硬盘盒连接后只读出一个来,我也是在只读出一个的时候进行短接、扫描驱动器,但是最后收工时可能是读盘慢的原因,两个盘符都显示了,短接、扫描不到与此有关吗?

在插入电脑前短接 软件识别后再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进入ROM模式是无法恢复数据的,开卡数据就全没了,数据很重要找数据恢复公司,他们是用PC3000修复的。
...

现在不知道为何进pe插硬盘盒等半天,我的电脑可以识别出两个分区来,但是都仅显示盘符而已,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控并没有太大问题啊?有方法做镜像恢复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原来分区两个,用硬盘盒连接后只读出一个来,我也是在只读出一个的时候进行短接、扫描驱动器,但是最后 ...

短接不知道是哪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知道为何进pe插硬盘盒等半天,我的电脑可以识别出两个分区来,但是都仅显示盘符而已,这种情况是不 ...

应该就是固件出问题了,进PE以后,用PartitionGuru试试恢复数据,识别的时候挺慢的,不过如果能找到数据,恢复起来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固件出问题了,进PE以后,用PartitionGuru试试恢复数据,识别的时候挺慢的,不过如果能找到数据 ...

多谢多谢,需要安装吗?可以下载到u盘里直接运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进入ROM模式是无法恢复数据的,开卡数据就全没了,数据很重要找数据恢复公司,他们是用PC3000修复的。
...

扫了一下确实坏块比较多,固态的坏块没办法修复吧?这种情况下还有望恢复数据吗?

楼主:
上面大佬们推荐的工具都下载了,但是打开时一直转圈圈,没啥响应...设备管理器突然看到多出来两个卷影...是不是跟固态的两个分区有关?这个与固态的驱动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PartitionGuru有绿色版的,不要管设备管理器,只要PartitionGuru能识别就行,坏块无法修复,只能再次开卡的时候处理~

楼主:
diskgenius加载了几个小时才出现这么一个提示

网友:
得用专业版的,否则恢复数据有限制。先试下能不能显示分区的文件,能显示就很有可能可以直接复制出来,不能显示,搜下怎么用这个程序恢复数据,建议用PartitionGuru这个,DiskGenius好多都是假的专业版,可能在复制文件的过程中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