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续三星液晶显示器S23B300 故障原因找到了电源损坏

楼主(2019-11-21):
(图片)

楼主:
测试电压是14V正常 但是加载点不亮屏幕 在某宝撸了一个电源正常点亮 确定是电源故障 表面没有明显损坏痕迹 估计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A:
输出的那两个电容,明显都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那两个电容,明显都鼓了。

我也怀疑是他们两个

网友:
电源做工挺好,换了输出电容可以再用几年。

网友:
棒子电容不耐用,换个好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