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我的焊功进步了没有,顺便拆一个耳机

楼主(2019-11-21):
我们这里是霾都,元首在雾都,我在霾都,到了冬天就这样
手机拍的照片都看不清,不要说我的技术不行,要怪就怪光线不好,PM2.5浓度太大

焊了2个小板子,自觉的十分满意,焊工大有长进

大家看看,焊点饱满,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挥洒自如

下面拆个耳机,看着挺不错的样子,这是就是看不清,雾霾忒大了

拆开,和过去的耳机没什么区别

直接拆坏了

磁铁

线圈

没用的东西,直接扔掉

网友:
焊功比我厉害

楼主:
哈哈,起码相对自己原来是提高了,焊接这个密度的芯片不畏惧了,下一步学习焊接引脚密度更大的芯片,这个还真的比较难!

网友A:
焊工好的都申请去澳大利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好的都申请去澳大利亚了。

是吗,我也刚刚申请,马上就要离开了

网友:
还行,就是焊锡多了点

网友:
澳大利亚是个什么梗吗?

网友:
焊工有进步啊,芯片位置对的很准,锡量刚好,圆润,无毛刺尖峰~
那个耳机要完整的把单元拆下来,要预先找个东西加热一下(便宜的无所谓,比较贵的耳机不要加热,因为震膜薄会变形),等双面胶软化了,然后再找个细小扁平的工具去翘它

网友:
我的蓝牙耳机一个单元被我家猫咬了,线断了,耳机单元找不到了。好好的蓝牙只剩下一个单元了。还不能打这几大胖猫,打了也白搭

各位知道哪里能有卖适合的带线单元的,推荐下。淘宝找来,没有合适的,最好有磁吸的

网友:
焊工不错了,不过,照的不清晰的原因是离目标太近超过了手机的焦距调节能力,再拉开个几厘米就可以了

网友:
太渣 小八角 用了二两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我也刚刚申请,马上就要离开了

你后知后觉啊!人家河南焊工是整村的移民,都上头条了。

网友A:
焊工移民不但快,而且还有多个国家选择,有关详细情况,你可以问度娘

网友:
用的刀头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移民不但快,而且还有多个国家选择,有关详细情况,你可以问度娘

凤姐,都能出去,我们这些所谓读到大学毕业的,反而 掖 在这里。

楼主:
就是这货,只有这个

网友:
焊的挺好,只是锡稍稍多了点。再接再厉!

网友:
焊工比我强哈哈,小磁铁我一般吸到螺丝刀上,增强磁性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比我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