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北汽E150增加巡航开关问题,无法定速

楼主(2019-11-21):
现在是线接上了,在4S店只找到仪表盘有巡航开启开关,仪表上有巡航灯亮但无法 定速。有谁知道这款设置的帮忙说下

网友A:
增配需要写电脑版的,

一般大点的维修店或4S可以写。

相当于你电脑装个显卡,没装驱动。
我的弟弟的吉普也低配,要加巡航开关,说要800多,且建议过保后增加;他们说开关实际几十块钱,主要赚改写行车电脑数据的钱,技术主要在这里。

网友B:
这种控制器别装巡航了,太危险了。。。

要有轮速传感器,挡位传感器一系列的。。。

真想上巡航,要找全车系顶配带巡航的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控制器别装巡航了,太危险了。。。

要有轮速传感器,挡位传感器一系列的。。。

就是在找顶配的方案

网友C:
我的福特自己加巡航,也是买了一个开关和一个接ODB和电脑的模块写入程序才可以,还加了一点其他的功能

网友:
有些是有内置程序的,不过定速巡航要控制的关联的东西很多,有刹车,车速,档位,按钮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找顶配的方案

这车顶配上巡航了?

你买个顶配的按键试试。。。
随时保持注意力,万一有问题,刹车啥的解除不了巡航,手动挡可以挂空挡,还挺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顶配上巡航了?

你买个顶配的按键试试。。。

顶配是有的,就是买卖了按键接上没定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福特自己加巡航,也是买了一个开关和一个接ODB和电脑的模块写入程序才可以,还加了一点其他的功能 ...

关键是不知道在哪找写程序的,你的福特是去的4S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配需要写电脑版的,

一般大点的维修店或4S可以写。

几十块钱是副厂巡航手柄把,,,,,有的车就是刷了电脑还是没有定速巡航指示灯灯的,还需要改仪表电路,有的低配车还要换游丝。

网友:
我的雪铁龙c2手动挡,也加了定速和限速哈,110块手柄,自己插入,到专修店借了根OBD连接线,自己网上下的标志软件,自己开通定速巡航和限速,电脑要改3个地方才能实现,现在是4,5档车速40以上就可以开启,踩下离合器或者刹车或者巡航手柄开关就可以解除。
确实是好东西,不过脚累了人也会累还是多休息的安全。

网友:
最好是ACC自适应巡航,自己加定速巡航没必要,安全第一,确实经常要用定速巡航就买高配带ACC自适应巡航的车。

网友(2020-05-08):
研究一下刹车开关吧,带定速巡航的刹车开关和不带巡航的刹车开关应该是不一样的,有一组开关信号是解除巡航的,至少马自达六车是这样的。

网友:
E150我买过, 好像没有巡航啊